氟塑料离心泵运行出现异常振动及噪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1-05):
氟塑料离心泵运行出现异常振动及噪声是什么原因?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一、出现气蚀现象

空化过程中气泡和气泡会破裂,导致振动和噪音,如果振动是由泵气蚀引起的,需要改变安装高度或增加系统压力,甚至需要重新选择或设计泵;

二、转子平衡降低

转子不平衡时,重心与转子旋转中心偏差过大,导致旋转时受力不平衡,特别是转速高时,振动更明显。

一方面,转子平衡在制造或装配过程中可能达不到设计要求,另一方面,可能是泵运行一定时间后,由于轴变形、零件偏心磨损过大等原因,转子平衡精度降低,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重新平衡转子;

三、离心泵处于非设计工况区

离心泵应绕设计点运行,尽量避免在小流量区和大流量区运行,否则水力冲击的增加会引起振动,当水从叶轮叶片外端流经导叶或蜗壳泵舌附近时,会产生水力冲击,冲击程度会随着泵的转速和尺寸的增大而增大。

当这个液压脉冲传递到管道系统和基础时,会产生噪声和振动;如果这个液压脉冲的频率与泵轴、管道系统或基础的固有频率相似,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共振,在实践中,液压冲击引起的振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或措施来预防和减轻:

1、适当地增大叶轮外径与泵壳隔的距离,即增大叶轮出水口的间隙,

2、改变流道的型线,尽量避免流道面积的突变或流动方向的急剧改变,以缓和水力冲击的不利影响,

3、在多级泵总装时,应将各级叶轮的叶片出口边按一定的结距错开,同时导叶片的组装位置方位不要相互重叠,而是按一定的顺序错落布置,这些措施都将会减轻水力脉冲。

如果改变管路系统的共振频率不能减小泵的水力冲击,只有在泵的水力设计上采取措施降低叶片脉冲的强度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四、叶轮流道堵塞

当叶轮流道内有异物堵塞,造成叶轮偏重,且受力不均匀,此时需要拆下叶轮进行清理;

五、轴承原因

若轴承损坏,除其自身运转噪声增大外,将使转子的运动失去稳定性,将造成泵机组振动和噪声增大,另外轴承径向游隙过大,也可能引发异常噪声,此时需要更换轴承;

六、安装原因

如离心泵与底座、底座与基础如出现松动现象、电机与泵联接的联轴器的同轴度过低等,均可能产生振动和噪声,需要重新拧紧联接螺栓,或重新找正。

另外如果进水条件不好,出现不良涡带,或者输送的介质中含有气体,都可能引起机组产生异常的振动和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