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收藏的烧结机星轮轴磨损的现场修复技术

楼主(2022-01-05):
  关键词:星轮轴磨损、轴磨损修复、烧结机轴修复

  烧结机适用于大型黑色冶金烧结厂的烧结作业,是一种低速重载高效的生产装置,其胀紧套装置是一种无键联结装置,以实现机件与轴的无键联结。

  案例介绍:

  某企业的烧结机尾部星轮轴磨损,轴颈300,轴承23160CAK,退卸套配合,磨损宽度163mm,磨损深度5~15mm呈波浪状。由于轴承损毁造成轴承、退卸套与轴颈研磨而损坏严重。

  针对星轮轴磨损问题,传统解决办法是补焊或刷镀后机加工修复,但两者均存在一定弊端:补焊高温产生的热应力无法完全消除,易造成材质损伤,导致部件出现弯曲或断裂;而电刷镀受涂层厚度限制,容易剥落,从维修费用及维修工期上来说,此方法更多的是返厂修复或依靠外协,拆装运输费用高,修复工期长。

  而企业迫切想快速修复星轮轴磨损故障,所以只能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该技术只需要把磨损部位露出即可进行修复。

  星轮轴磨损的修复步骤如下:

  1、检查轴磨损尺寸,确定修复基准面;

  2、修复部位烤油处理至油污碳化;

  3、用工具进行表面打磨,清除金属高点恢复基本尺寸;

  4、调和碳纳米聚合材料,并均匀的涂抹在修复部位;

  5、材料固化后进行修磨直至恢复到尺寸公差;

6、修复部位加热固化后开机运行。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为什么选择该技术修复星轮轴磨损故障:

  可以实现在线修复,不需要对设备进行大量的拆卸,仅对修复部位拆卸即可,一般情况下短短几个小时就能完成修复,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

  材料的综合力学性能优于金属,其具备良好的“退让性”,不具备金属疲劳磨损特性和塑性变形性,因此长期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疲劳磨损、断裂的情况,所以保证设备长期运行过程中,静配合面之间不会因为疲劳磨损而产生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