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t服务器搭建教程

楼主(2022-01-05):
这里恒讯科技小编我为大家分享一下rust服务器搭建教程。但凡是Steam上的游戏,想要搭建游戏服务器都必须要有一个SteamCMD命令行的执行程序包,该程序的目的是快速下载和更新本地的游戏服务器程序。

下载地址:

https://steamcdn-a.akamaihd.net/client/installer/steamcmd.zip

下载完成后将该压缩包解压,将文件夹内的Steamcmd.exe 程序拷贝至你想要安装该程序的目录下,然后双击执行即可,等待命令行程序执行完毕。

Rust服务器程序下载

想要下载Rust 服务器,需要执行一段SteamCmd程序的命令:

1. 进入刚才安装SteamCmd程序的目录,拷贝目录地址

2. Windows键+R键,在输入框中输入cmd 点击执行

3. 在命令行中右键黏贴目录地址同时在后面加上\steamcmd.exe 回车执行

4. 当命令行显示 steam> 时,输入下列命令每行一个输入后回车

login anonymous ——以匿名的方式登录steam

force_install_dir “c:\rustserver\” ——设置服务器的安装目录

app_update 258550 ——安装或者更新 ID为258550的游戏服务器

quit ——-退出

上述命令中,c:\rustserver\ 该路径为你想要将Rust服务器安装的目录,替换成自己的即可。

下面放出一键更新和安装的批处理命令文件内容,该内容需要你在桌面右键创建一个空白的文件,保存时修改文件扩展名为.bat即可。即文件保存完成后其名字应该是 xxxx.bat 的windows批处理文件。不懂如何创建的可百度【创建windows批处理文件】

脚本内容如下:

@echo off

echo Starting Server Installation..

“F:\GameServer\steamcmd\steamcmd.exe” +login anonymous +force_install_dir “D:\RustServer” +app_update 258550 +quit

echo Done.

注意第一个steamcmd.exe命令周围的双引号,必须是英文的。将上述命令的路径替换成自己的路径即可。

微变服务器参数修改方法及插件安装

下载了Oxide插件驱动后,解压可以获得一个名为 RustDedicated_Data 的文件夹。将该文件夹拷贝至游戏服务器目录覆盖即可。

此时需要先启动游戏服务器生成插件安装相关的文件和文件夹。

启动服务器同样适用windows批处理文件进行。脚本内容如下:

@echo off

:start

echo Starting Server…

echo正在等待服务器启动,如果2分钟后服务器还没有启动,请按下Ctrl+c 关闭命令行,同时启动任务管理器关闭RustDedicate.exe程序,重新启动脚本。

RustDedicated.exe -batchmode ^

+server.port 28015 ^

+server.level “Procedural Map” ^

+server.seed 86183952 ^

+server.worldsize 4000 ^

+server.maxplayers 50 ^

+server.hostname “你的服务器名称” ^

+server.description “你的服务器描述 ^

+server.url “你的服务器首页” ^

+server.headerimage “你的服务器详情页背景图片” ^

+server.identity “你的服务器数据文件夹名称” ^

+rcon.port 28016 ^

+squadmanager.squad_disable 0^

+rcon.password letmein ^

+bradley.enabled “True” ^

+bradley.respawndelayminutes “60” ^

+bradley.respawndelayvariance “1” ^

+heli.lifetimeminutes “15” ^

+decay.upkeep “True” ^

+decay.upkeep_heal_scale “1” ^

+decay.upkeep_inside_decay_scale “0.1” ^

+decay.upkeep_period_minutes “1440” ^

+rcon.web 1

拷贝脚本到批处理文件中,将批处理文件移动到游戏服务器的根目录执行,即可开启服务器。

server.hostname 后面的内容是服务器的名称

server.seed 86183952 后面的数字是服务器的地图种子

server.worldsize 后面的数字是地图的大小,最大为6000

server.description 后面的内容是服务器的描述信息

server.headerimage 后面的内容是服务器详情页面的背景图片

server.identity 后面的内容是服务器资料的文件夹保存名称。服务器数据保存在游戏服务器的根目录下的server目录下

server.maxplayers 后面的数字是服务器的最大人数

注意: 文字内容一定要使用英文双引号包围。

服务器启动后,即可在游戏服务器目录中看到oxide文件夹。

oxide文件夹下常用的目录有两个 config 和 plugins 。

config 目录为插件的配置文件目录

plugins 目录为插件的安装目录

同时还有一个文件

oxide.config.json 是Oxide插件驱动配置文件。

这里说一个小技巧: 安装Oxide驱动的服务器会自动在Rust游戏的模组【Modded】服务器列表中出现,而不是在社区【Community】服务器列表中出现。想让服务器在社区服务器【Community】列表中出现请修改oxide.config.json配置文件中的下述内容:

“Options”: {

“Modded”: true,

“DefaultGroups”: {

“Players”: “default”,

“Administrators”: “admin”

}

},

将上面的Modded属性的值改为false即可。

当然如果是公网服务器,这一步的时候应该就可以在社区服务器或者模组服务器列表中看到自己的服务器了

微变服务器参数修改方法及插件安装

这里再说下微变服务器需要的一些常用改变资源的插件及配置文件的设置。注明:所有的插件的配置文件都在游戏服务器根目录下>oxide>config 文件夹中,插件加载后会自动生成,然后修改就可以了。所有配置文件皆为JSON格式,很简单的文本描述文件,看不懂的百度一下3分钟学会。

中文服务器名称乱码解决方案

解决中文在服务器列表中的乱码很简单,编辑服务器启动脚本的时候,修改脚本的编码为GBK 或者GB2312即可,修改后,编辑好文件,在命令行启动时候最后会显示服务器名称,如果不是乱码,那么在服务器列表中也不会是乱码。

局域网联机方式

局域网中联机时,主机服务器启动后,想要加入服务器的同学,打开Rust后不要选择服务器,直接按下F1,输入

client.connect localhost:28015

将localhost 替换为服务器ip地址即可。

ip地址快速查看方法,windows键+R键 输入cmd回车,输入ipconfig 回车,其中192.168.xxx.xx即是本机的局域网ip地址。

说明下windows键位置,Ctrl和Alt中间的小窗户按键就是windows键。

个人pc映射到公网的方式

登录路由器管理界面,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1 或者192.168.0.1 输入路由器管理密码即可登录。

然后找到路由器中IP地址与Mac绑定功能,不同品牌路由器位置不同请自行百度。

将需要映射到公网的服务器的ip和mac地址绑定,保证每次开机或者重连时ip地址不变。

然后找到路由器的DMZ主机功能,设置DMZ主机地址为服务器的局域网ip地址即可。DMZ主机功能,不同品牌路由器位置不同,请自行百度。

设置完成后,重启路由器即可生效。

说下插件配置更新的小技巧。服务器启动后的命令行允许输入服务器指令,安装了Oxide驱动的服务器,在需要更新服务器插件的配置时,可以直接输入: oxide.reload * 重新加载全部插件配置,或者oxide.reload 插件名称重新加载指定插件的配置,即可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