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ks 鬼点(Ghost Point)处理

楼主(2022-01-06):
在使用Control Builder建点过程中,我们需要把建立完成的点通过下装(Load)的方式编译并写入控制器。在正常情况下,ERDB中的点(包含Project,Monitoring,SR等)和控制器中的点的列表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了,那么如何处理。

第一种情形:ERDB有,控制器没有。

      此种情况比较简单,在Control Builder中直接删除即可。

第二种情形:ERDB没有,控制器有。

        此种情况下,控制器中的点依然在执行正常的扫描控制功能,由于在SR中不可见,因此Control Builder/Station不能够对此点进行管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鬼点(Ghost Point)。由于没有直接管理此点的界面,如需删除,可以借助如下工具完成。注意:在删除此点前,需充分评估对于现场被控对象的影响。

1.在ERDB中,选择需要检查的控制器;

2.选择Tools->”Identify ERDB/Controller       Inconsistencies”,

3.如果数据库中的数据和控制器的数据一致,则显示“There are no ERDB/Controller Inconsistencies”:

4.如果数据不一致,则会显示出来

5.选择“Delete”按钮。

注意:在删除此点前,需充分评估对于现场被控对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