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琅条码标签打印软件之打印预览空白处理方法

楼主(2022-01-06):
今天有一个小伙伴咨询使用中琅条码标签打印软件设计标签进行打印预览的时候是打印预览空白什么也没显示。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慌张,检查一下标签上面是否有空对象,或者是数据源有<空>字符。

一、<空>字符——首先先来说下中琅条码标签打印软件中出现<空>字符时应该怎么处理。

1)数据对象的数据源中没有数据或只有<空>字符,或者有数据也有<空>字符,如下图。解决办法:没有数据的添加数据,只有<空>字符的,删除<空>字符然后添加上数据,有数据也有<空>字符的把 <空>字符删除了就行。

2)使用数据库导入的标签数据,数据源中也同样出现了<空>字符,并且打印预览空白。这个时候检查一下电脑中导入的数据源,是否移动了在电脑中保存的路径,是的话直接在数据库设置中重新修改一下路径就可以了。

或者是将数据源移动或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即可。之后点击数据库刷新。

二、空对象——空对象简单理解就是在中琅条码标签打印软件中添加了某个对象比如说是:普通文本、插入图片、条形码、二维码,但是这些对象中没有任何数据(就是将软件默认的数据给删除了,但是又没有添加正确的数据所导致形成的空对象。)。

其实处理空对象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将空对象给修改为正确的数据就可以正常打印预览了。或者是直接将空对象给直接删除掉,也是可以正常打印预览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标签数据对象太多找不到空对象的话,可以直接按键ctrl+A全选标签上所有的对象,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标签是否有空对象了。

以上呢就是在中琅条码标签打印软件出现打印预览空白的处理方法了,小伙伴们学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