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磨损了怎么办

楼主(2022-01-06):
  电机轴是专门应用于电动机或者马达上的一种专用轴承,是许多机械设备中常见的部件。而轴磨损情况也是许多设备管理者经常遇到的,那么电机轴磨损了怎么办呢?我们通过下面这则案例来了解下具体的维修方法。

  案例介绍:

某企业的电机轴出现磨损情况,设备参数如下:矿井吸水泵高压电机:型号YKKY630、转速1493r/min、轴径170mm,传动侧轴承和轴瓦结构、支撑侧轴瓦结构运行温度60-80℃;轴承位磨损宽45mm,磨损量1-2mm。

  电机轴磨损了怎么办:

  虽然针对电机轴磨损修复的方法有许多种,但一些传统的方法因复杂的工艺条件和现场环境而受到限制,尤其是在面对一些突发紧急、设备庞大、拆卸复杂等的设备问题时施工比较困难。而目前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可以快速现场维修,针对电机轴磨损导致的设备问题,可基本实现现场3~6小时快速维修并恢复生产。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电机轴磨损修复步骤:

  1、清理轴承位修复部位的油污,然后用氧气乙炔将油迹碳化,注意禁止高温避免对轴造成影响;

  2、空试工装,检查工装与轴的配合紧实度,同时观察工装是否闭合;

  3、修复部位相邻部位做好保护,避免磨损其它部位;

  4、用角磨机砂轮片打磨轴承位,使之露出金属原色表面越粗糙越好,打磨后要求干净、干燥、坚实、粗糙;

  5、用无水乙醇清洁修复部位,清除灰尘铁屑并直至乙醇挥发殆尽;

  6、按照比例调和SD7104然后将材料迅速调和均匀,至无色差;

  7、工装内壁用无水乙醇清洗干净,将SD7000脱模剂擦涂表面,至均匀无遗漏;

  8、在轴上修复部位涂抹SD7104材料,涂抹均匀至无气孔;

  9、迅速安装工装,至SD7104材料固化;

  10、取下工装,清除多余SD7104材料,检测修复后轴径尺寸;

  11、将轴承加热,迅速安装轴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