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使用及作用

楼主(2022-01-06):
滤波器是由电容电感电阻组成的滤波电路滤波器是一种选频装置,可以使信号中特定的频率成分通过,而极大地衰减其他频率成分。利用滤波器的这种选频作用,可以滤除干扰噪声或进行频谱分析。换句话说,凡是可以使信号中特定的频率成分通过,而极大地衰减或抑制其他频率成分的装置或系统都称之为滤波器。

滤波器的主要参数:

中心频率Center Frequency):滤波器通带的频率f0,一般取f0=(f1+f2)/2,f1、f2为带通或带阻滤波器左、右相对下降1dB或3dB边频点。窄带滤波器常以插损最小点为中心频率计算通带带宽。

截止频率Cutoff Frequency):指低通滤波器的通带右边频点及高通滤波器的通带左边频点。通常以1dB或3dB相对损耗点来标准定义。相对损耗的参考基准为:低通以DC处插损为基准,高通则以未出现寄生阻带的足够高通带频率处插损为基准。

通带带宽:指需要通过的频谱宽度,BW=(f2-f1)。f1、f2为以中心频率f0处插入损耗为基准。

插入损耗Insertion Loss):由于滤波器的引入对电路中原有信号带来的衰耗,以中心或截止频率处损耗表征,如要求全带内插损需强调。

驻波比(VSWR):衡量滤波器通带内信号是否良好匹配传输的一项重要指标。

无源滤波器中按所通过信号的频段分为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和全通滤波器五种。

低通滤波器:它允许信号中的低频或直流分量通过,抑制高频分量或干扰和噪声;

高通滤波器:它允许信号中的高频分量通过,抑制低频或直流分量;

带通滤波器:它允许一定频段的信号通过,抑制低于或高于该频段的信号、干扰和噪声;

带阻滤波器:它抑制一定频段内的信号,允许该频段以外的信号通过,又称为陷波滤波器。 [1]

全通滤波器:全通滤波器是指在全频带范围内,信号的幅值不会改变,也就是全频带内幅值增益恒等于1。一般全通滤波器用于移相,也就是说,对输入信号的相位进行改变,理想情况是相移与频率成正比,相当于一个时间延时系统。

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的区别,在于需要电源供电,且既补谐波又补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