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六轴运动控制器程序步骤及执行顺序

楼主(2022-01-07):
一、触点的结构和步数

即使是执行相同动作的顺控梯形图,触点的构成方法不同,程序步数也不同。编程时注意可以简化程序和节省程序步数。

● 串联触点较多的梯形图写在上方比较好

对应指令表:

串联触点较多的梯形图写在上方程序步数更少。

● 并联触点多的梯形图写在左方比较好。

对应指令表:

并联触点较多的梯形图写在左方程序步数更少。

二、程序执行顺序

控程序是按照【自上而下】到【自左而右】的顺序处理程序。

顺控指令表也按照此顺序编码。

上图梯形图按下列标号顺序执行:

对应的指令表如下,也是按照【自上而下】到【自左而右】的顺序编码的。

三、 双线圈输出

同一个顺控程序中同一线圈有两个输出,称为双线圈输出。如下所示双线圈输出。

双线圈输出时,后面的线圈动作优先执行。

双线圈输出在程序方面并不违反输出规则,但是会使上述动作变得复杂,因此请按以下示例改变程序。

用上述两种方法可以避免双线圈输出,还有其它编程方法,如采用SET、RST指令、跳转指令、流程指令,不同状态控制同一输出线圈。使用步进梯形图指令(STL)时,主程序中存在的输出线圈,在状态中也存在时,也视为双线圈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