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程序下载时搜索不到CPU怎么办

楼主(2022-01-07):
为何程序下载时搜索不到CPU?

产生此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安装了360安全卫士、金山卫士以及QQ管家等第三方杀毒软件;或者Windows 操作系统非完整版操作系统,例如安装了GHOST版本的操作系统,其他定制化的操作系统。

可按照如下步骤逐一检查:
一、检查硬件连接

网络电缆是否连接好,在 CPU 本体左上角以太网接口处有“以太网状态”指示灯 “LINK” ,此灯常亮表示以太网连接成功。

二、检查编程设备的 IP 地址是否与 CPU 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中
编程设备必须与 CPU 在同一网段中。S7-200 SMART CPU 预置的 IP 地址为:192.168.2.1。

三、如果使用STEP 7 Micro/WIN SMART查找CPU无法找到或者可以找到CPU,但是点击“确定”时出现以下对话框,如图1,所示:

当编程软件弹出上述对话框时,我们需要在操作系统的控制面板中,打开“设置PG/PC 接口”,确保“MWSMART”应用程序访问点选择的是当前PC机使用的以太网卡,如图2.所示。

1、ping指令确认电脑是否和CPU物理连接正常

注意:电脑的IP地址需要和CPU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
如果ping结果显示类似如下图3.,表示物理连接没有问题。

如果ping结果显示如下图4.,则要检查IP地址设置和网线,电脑网卡及CPU网络接口。

2、检查360安全卫士、金山卫士以及QQ管家等软件是否对操作系统的启动进程进行了优化设置,是否禁用了西门子软件所需的应用进程。

图5.中PNIOMGR进程不能被禁用,如果禁用将导致搜索不到S7-200 SMART CPU。需要恢复启动该进程,并重启再次电脑测试。

另外,我们也可以手动启动该进程,然后在测试能否搜索到S7-200 SMART CPU ,如图6.所示。

PNIOMGR进程默认存放路径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SimNetCom(Windows XP 操作系统)
或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Windows WIN7操作系统)。

3、在计算机管理的服务中,找到SIMATIC S7DOS HELP SERVICE或者S7DOS HELP SERVICE等服务,需要确保该服务为自动状态并且已经启动,如图7.所示。

4、检查以上步骤,如果依然查找不到CPU,如果已经知道CPU IP 地址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直接添加CPU的IP地址的方式来连接,如图8. 所示

5、以上方法都无法奏效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更换操作系统或者电脑测试 。

来源:网络

网友A:
楼主分享很详细!各种问题都可能遇到。

网友B(2022-06-11):
前段时间有个维修的小伙儿,现场用的合信200的PLC,结果我的数据线可以连接三菱PLC、高仿三菱PLC,就是连不上合信PLC。后来还跟合信的技术沟通了一下,说是虽然合信PLC兼容西门子200软件,但是数据线不兼容,需要合信原装数据线。一问原装线要200多(上海一朋友要200多,西南办的技术要200,西安代理商要150),没办法了我去电子大楼花65元另买了一条数据线(当场用艾莫迅PLC测试了一下可以连通)。我拿着数据线去代理商那里,测试了一下,可以成功连接合信200PLC。

网友C(2022-08-22):
前段时间刚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换了个客户那边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