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意搞个自动倒酒小项目,望大神们指点

楼主(2022-01-07):
利用业余时间搞PLC快两年了,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购买了三套伺服,二套步进,触摸屏,变频器,编码器,电磁阀,各种气缸等。结合自己十多年搞机械的经验搭建了个实操平台,两年下来也随便做了些小工程,用来验证验证。发现好多自动化项目采用转盘式的机械设计,个人觉得真的不错。可惜本人菜鸟一枚,程序写得不理想,像这种转盘式的,比如是八工位对于八个机械机构,执行八种工序,比如一号机构是送料到一工位,完成后转盘转动45度到二号机构执行,最后八号机构是取产品的,我写的程序只能是从一到八依次执行完成后再重新开始,其实这不合理,效率低,应该是一号机构执行完后转到二号机构执行,但是一号机构不能停应该接着干原来的事,不要等到最后才动,以此类推,希望大师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继续完善

网友B:
楼主学习和动手实践的精神很值得网友们学习。

网友C:
之前搞过角阀装配和测试,有种结构就是用转盘,比如第一个工位装阀芯,第二个工位锁铜圈,第三个工位关阀芯,第四个工位测试是否会泄漏,第五个放手柄和螺丝,第六个锁螺丝同时激光打标,其中第一和第五需要人工属于半自动,也是用一个大的分度盘。每个工位各干各的,转盘每次转动的角度是一样的,需要调整的是工装的位置

每次转盘转完,每个工位都检测自己当前位置有没有工件,有工件就执行固定的动作,当然如果没有工件时执行动作无安全影响,也可以不检测,无论有没有工件,每转一次都执行;另外,有问题可以报警停,等人工介入,或者检测到不合格产品直接剔除掉

网友D:
自动倒酒自动倒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