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多工位定位思路

楼主(2022-01-07):
image.pngimage.png原材料从开卷机进入伺服   伺服带动材料向前运行。这个工艺和多工位冲孔有点类似,但是本人没有做过,求大神指点一下编程思路。2个小圆孔间的孔距是可调的,2个长孔之间的孔距是可调的,圆孔和长孔到切口的距离是可变的,材料最短的裁断长度是3米    最长13米

网友A:
我也没做过,大概想一下,应该是靠伺服转动长度来控制三个工位动作,固定参数有三个:三个模具离伺服的距离,可变参数有三个:两个冲孔距离和一个裁断长度

材料从伺服处进来,走到1号模具时停下来,1号模具开始冲孔,以后伺服每走一次长孔间距,就停下来输出信号让1号模具冲孔,另外两个工位类似逻辑

伺服每次开始转动前都要确定行走多长距离,大概是当前绝对位置除孔距和长度求余,那个近就走哪个距离并执行相应操作,如果能在某次停留时,伺服绝对位置刚好都是两孔距和一长度的整数倍时(最小公倍数),伺服就可以重新加载位置(清零或设为三个工位都能工作的位置起点)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线回帖    可能我表述的不太详细     我打算是以大孔作为基准   默认初始位置为0     大孔中心到型材端头的距离25这个距离作为第一定位的长度(可以改变   不一定一直是25),1 号模具到2号模具的距离可以假设为100  2号模具到切断模具的距离假设为200(当然模具之间的机械距离以实际参数为准),大孔和小孔的孔间距这个数值可变  是在生产之前作为一个参数可以调整,在生产过程中也就相对来说是固定的了    以大孔座为基准    走一个孔中心到端头的距离25    1号模具动作   然后走大孔的孔间距50    知道小孔的125距离到达冲小孔,然后再走一定距离冲大孔    再走一定距离冲小孔     到了200的长度切断   这样型材孔中心到端头的25这个长度就出来了    继续冲孔   知道达到设定长度切断    然后继续冲孔      我是大概有点想法   但是又感觉思路不太清楚     不知道算法该以什么逻辑来做

网友B(2022-08-23):
因为精彩,所以分享,因为真实,所以感动

网友C(2023-04-23):
比较常见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