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个仪表检维修经验

楼主(2022-01-07):
1.切勿把信号电缆与供电电缆混用一根多心电缆!

2.氧管线仪表设备维护切勿粘油,禁油变送器及压力表切勿与普通表混装。

3.维修仪表拆线时,一定得注意把线头包好,防止短路!

4.电缆不应有中间接头。

5.点的屏蔽接地,一般在控制室侧屏蔽接地。

6.防护软管一定要低于仪表进线口防止仪表进水.

7.漏天仪表应该增设仪表保护箱或用尼龙塑料袋包裹。

8.电缆在槽架中敷设时,本安电缆、电源电缆、信号电缆要用隔板分开。

9.在接线时,补偿导线不能用接线鼻子(片),避免两种不同导体接触,引起测量误差。

10.生产时,如果仪表要处理问题,包括室内和室外,一定要按手续或规程办理,尤其要通知到操作人员 ,有时还必须要有书面签字。

11.遇有防雷地区现场仪表经浪涌保护器后接入安全栅再接入DCS、SIS等控制系统,为避免多余的柜间接线,现场机柜室内的浪涌保护器与相应回路的安全栅在机柜内尽可能同侧安装。

12.控制室一定要做好防小动物的措施,就因为老鼠在ESD卡件上面撒尿引起整个装置停车,损失可谓大。

13.仪表安装前一定要完成单体调试,安装完成后一定要完成回路调试才能联调。

14.在装置运行时,对仪表的维修,工艺人员一定要在场。此点切记,出了问题就不是小事了。

15.仪表现场维护一定要和工艺人员联系,问明工艺状况带电源的仪表拆卸时一定要先关闭电源,再用万用表确实电源是否关闭,要知道生命是自己的。

16.流量仪表设计时,一定要根据测量介质、温度、压力选用合适的流量计类型,做好流量补偿。安装时应注意流量仪表的各种特殊要求。

17.仪表设计进控制室的槽板时,为了防止雨水进入控制室,必须考虑上下弯,且做好密封处理。

18.仪表风从总管引进时,阀门必须在管线正中心以上,最好在管线上方90度的位置,避免风线中的赃物: 进入仪表阀门中。

19.屏蔽层不得两头均接地;室外电缆保护管口应有防雨措施;防爆环境注意管口的密封。

20.报警仪器、音响设备一定要维护好并正常投用,否则一旦工艺出现事故,仪表专业不死也得脱层皮,原因就是因为报警器坏了,操作人员没有发现。

21.涉及氨的场合,禁用铜及铜合金;DCS系统供电,应设计双路电源进入!

22.热电阻测温,远距离传输不能采用两线制。

23.电缆的绝缘电阻应大于5兆欧;电缆转弯半径一般应大于10倍电缆直径,光缆为15倍;仪表电缆与电气电缆平行敷设应保持一定间距(大于0.8米),与设备和管道的间距大于150毫米。

24.仪表管道液压试验,对于奥氏体不锈钢管道进行实验时,水中氯离子含量不得超过25PPM(百万分之)仪表工作接地应小于1欧姆,其他接地小于4欧姆。

25.仪表的保护应该用防火布“石棉布”才对。不该用塑料袋。

26.在氢气单元的使用的仪表必须达到防爆等级,和防护等级的要求,缺一不可。本安信号(电缆)和隔爆信号(电缆)不可以进同一个现场中间接线箱。

27.电缆的绝缘电阻应大于5兆欧;电缆转弯半径一般应大于10倍电缆直径,光缆为15倍;仪表电缆与电气电缆平行敷设应保持一定间距(大于0.8米),与设备和管道的间距大于150毫米。

28.仪表管道液压试验,对于奥氏体不锈钢管道进行实验时,水中氯离子含量不得超过25PPM(百万分之)仪表工作接地应小于1欧姆,其他接地小于4欧姆。

29.在氢气单元的使用的仪表必须达到防爆等级,和防护等级的要求,缺一不可。本安信号(电缆)和隔爆信号(电缆)不可以进同一个现场中间接线箱。

30.FF总线设计时,要在电源调节器和现场总线接线箱的终端加装终端器(电阻和电容串联连接)。

31.连锁用的电磁阀应采用故障安全型的,正常情况下带电,联锁时断电。

32.仪表设计和安装时,如果温度仪表安装的管线在DN80以下,要采用温度计扩大管使管线扩至80以上。

33.流量测量元件不参加电厂水压试验。

34.测量蒸汽流量,正负导压管线使用冷凝器时,两个冷凝罐的安装高度要保持一致。

35.现场仪表导压管的煨制使用冷煨,不能使用气焊等热煨。

36.在设计和选用控制阀、设计管路、确定压力分配等过程中都要充分考虑闪蒸的发生。从控制阀看,应注意下列事项。

(1)提高材质的硬度。

(2)降低流体的流速。

(3)选用合适的控制阀类型和流向。例如,对于易于汽化的流体,不宜选用高压力恢复的球

37.阀和蝶阀,可选用低压力的恢复的单座阀等。消除和降低其实发生的措施:

(1)控制压降,使气蚀不发生。例如采用多级降压的方法,使控制阀的压降分为几级。

(2)减少气蚀影响。采用与防止闪蒸发生类似的方法。例如提高材质的硬度,降低流速等,使气蚀发生造 成的影响减少。

(3)合理分配管路压力,提高下游压力。

38.电缆、电线架空敷设进入控制室要注意的问题:

(1)在进入控制室前,要给槽板一个固定支点,以防气候变化,产生应力作用于室内设备;

(2)槽板进入控制室前要有一个1/100以上的坡度,坡向室外,以防雨水顺槽板流进控制室;

(3) 进出控制室的穿墙出要封死,以防止老鼠和蚊虫类进入。

39.就地压力表的选择一定要分清楚压力源的性质:究竟是冲击性负荷还是一般压力,到时候没有多的表计,更换可就惨了。就地温度计的安装尺寸一定要与工艺沟通,对不满管的液体进行测量时一定要选好尺寸;设计时对高温高压的材质选择一定要与常温常压有区别。不能带电拆建设备,随身带试电笔,防止触电危险。

40.不能带电拆建设备,随身带试电笔,防止触电危险。

41.DCS一定要作好防静电工作,不要因静电引起事故。

42.检修连锁设备一定要DCS打强制才能行动。

43.电磁阀线圈不得在得电的情况下拔下,否则会烧坏线圈。

44.转子、轮流量计垂直安装时,一定要注意流体从下向上。

45.新装的调节阀后,其气源管线要先放空一段时间再连接到阀门定位器上,防止带油进入造成损坏定位器。

46.乙炔气用仪表也要禁铜,所以在乙炔气场合使用时除了防爆等级的要求外还应注意有的器件铭牌上会 标有“不适用于乙炔气”。

47.DCS和电气之间的电流信号。因为电气送过来的一般是有源的,最好经过一个隔离器隔离一下,一方面不至于把仪表I/O卡串进电气回路,一方面是如果不用隔离器,可能双方调试不通。

48.给仪表管路的蒸汽伴热,伴热管最好用12 O.D.以上的,不然一旦路线长,很容易出现蒸汽不热,伴热效果不佳的情况。

49.纠正一个设计中易犯的错误,有人不管系统是那种防暴系统,统一都加安全栅。事实上,安全栅是用于本安防爆系统。本安防爆系统:

(1)现场仪表必须为本安型仪表;

(2)控制室侧必须有安全栅。

(3)中间的电缆必须是本安信号电缆。

50.对于增安仪表和隔爆仪表如有必要可以用隔离器进行信号隔离。

51.齐纳式安全栅必须要注意接地问题。

52.其实仪表和工艺是密不可分的 仪表在线维护一定要注意尽可能减少对工艺过程的干扰。

53.流量仪表的选择问题:被测工艺介质的导电率低时,不能选用电磁流量计;厂级计量要求很高的测量时,应选用质量流量计。

54.测量介质压力时,被测介质的温度大于60度时要加冷凝管或虹吸气。

55.气动调节阀安装后,千万注意气开式与气闭式在DCS上的作用设置不要弄反了。

56.温度仪表系统的指示值突然变到最大或最小,一般为仪表系统故障。因为温度仪表系统测量滞后较大,不会发生突然变化。此时的故障原因多是热电偶、热电阻、补偿导线断线或变送器放大器失灵造成。

57.仪表接线时一定要做好线号标示!当初干活犯过这样的低级错误,恢复起来好麻烦 温度一次部件若安装在管道的拐弯处或倾斜安装,应逆着流向。

58.同一条管线上若同时有压力一次点或温度一次点,压力一次点应在温度一次点的上游侧。

59.转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地安装在管道上,并且介质流向必须由下向上。

60.直管道要求在上游侧5DN,下游侧3DN(DN是管道的通径)。

网友A:
我没有看到内容或附件, 是没有传上来, 或是我权限不够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看到内容或附件, 是没有传上来, 或是我权限不够看不到。...



附件上传了。

楼主:
都是经验总结,很多人在这方面都吃过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