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工程打不开,显示应用路径不存在,怎么解决

楼主(2022-01-08):
2.png项目工程打不开,显示应用路径不存在,打开演示工程和新建工程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如果只有项目文件打不开的话,那就是项目文件路径名改过了吧,在文件哪里,打开方式选组态软件试试。

连演示工程和新建工程都打不开的话组态文件路径名改过了吧,卸载重装试试。

网友B(2022-04-21):
第一种方法:您右键管理员权限运行软件后,在工程管理器界面,工程后有所在路径,您看那个路径与您工程的实际路径是否相同,不同的话修改一下。

第二种方法:看一下路径,在工程管理器界面删除这个工程,然后点击搜索,再把这个工程添加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