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DAQ采集消除串扰 例程与相关资料

楼主(2022-01-08):
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DAQ采集消除串扰 例程与相关资料

在DAQ采集是,模拟输入通道上出现串扰,浮动,随机尖峰,波动,噪声过大或其他一些不希望的电压等现象。这种现象有什么可能的原因

一些常见的原因是:

高源阻抗

阻抗是测量系统中衡量电路如何阻碍电流的指标。它是电阻,电容和电感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理想系统中,ADC具有无限阻抗。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它们只是具有非常高的阻抗。

但有时ADC测量的源也可能具有高阻抗。这种高源阻抗会导致ADC的测量电压明显下降,并引起测量不准确的问题。

鬼影

如果您在数字通道测量中得到意外电压,但当您仅从一个通道采样时意外电压消失,这可能是由于信号之间的鬼影造成的。在多路复用设备上使用高采样率时可能会导致此现象。

未连接或开路通道

如果通道扫描列表中包含未连接的通道,则会出现与高输入阻抗相似的行为。未连接通道会导致的另一种常见行为是由电荷注入引起的电压缓慢漂移或浮动。

接地不当

如果要测量的信号没有与DAQ设备共地时,则存在接地回路的可能性。接地回路可能导致测量中的偏移和误差。

噪声和串扰

测得的信号几乎不可避免地包含来自周围环境的一些噪声或不需要的信号(串扰)。正确的屏蔽和接线方式可以减少通道之间的串扰和来自环境的其他噪声的影响。模块和传感器之间的接线距离也会影响拾取的噪声量。

阻抗匹配

阻抗可以影响系统的另一种方式是传输线阻抗。当连接两个系统时,如果一个系统的阻抗远高于或低于另一个系统,则可能导致信号反射。

例如,与NI卡的输入阻抗相比,如果多路复用系统由具有高源阻抗的源驱动,您可能会看到来自一个扫描通道的电压反映在另一个扫描通道上。为了消除这些反射,应匹配源阻抗和输入阻抗。

连接通道的过压

任何通道上的任何过压,当信号超出通道的规定范围或当共模电压允许信号超出器件的工作范围时,无论该通道是否在扫描列表上,都可能导致串扰。此外,如果通道被扫描,过电压会增加测量的稳定时间,并可能导致类似串扰的行为。

DAQ设备的校准

大多数DAQ设备应至少每年由计量实验室校准一次。同时,温度变化也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要减少温度变化的影响,您应该在DAQ设备上运行自校准。

测量模式不正确

请务必在硬件和软件设置中使用相同的测量模式。例如,差分(DIFF)测量模式采用两个模拟输入通道之间的差值。这些通道用正极和负极标记,例如AI1 +和AI1-。参考单端(RSE)模式测量模拟输入和地之间的电压。接地标记为GND,模拟输入的标记类似于AI1。

确保在物理设置和软件中使用相同的测量方式。在软件中使用DIFF,在AI1和GND之间进行测量(RSE接线)将产生意外结果。 现场接线和噪声考虑因素是检查给定测量模式下正确接线方式的有用资源。

确保您使用的设备支持您正在使用的接线方式,并非所有模块都支持RSE。有关此信息,请参阅设备的用户手册。

其他原因

SCXI机箱、PXI(e)机箱或其他信号调理模块的保险丝熔断。

DAQ设备或信号调理模块上的引脚弯曲 - 导致通道未连接等现象。

大偏置电阻 - 导致高源阻抗等现象。

软件设置不正确 - 使用跳线可配置信号调理时容易出现此问题;软件设置应匹配跳线设置。

驱动程序中的软件损坏也可能导致意外的值。尝试强制重新安装DAQmx驱动程序。

被测设备或传感器的输出不正确值时,使用示波器检查被测设备或传感器的输出,以查看此意外行为是由设备还是第三方硬件引起的。

当您的传感器或被测设备输出VDC时,您的NI设备可能正在读取Vrms,这可能导致测量显示不正确。请参阅设备规格表,了解输出和输入测量类型。您可以通过将数据乘以√2来快速检查,看看它是否会导致数据落在预期值范围内。

如果您在设备上使用适配器分线板,请注意适配器的引脚可能与模块的通道不匹配。请务必参考设备以及适配器的引脚图,以确保您测试到正确的通道。

您可能要将模块连接到电流设置而不是电压设置,反之亦然。

LabVIEW、LabVIEW开发、LabVIEW编程、LabVIEW程序

文字内容均在附件Word中,同时上文中提到的例子和资料,均在word中的附件里,可点击下载。登录www.bjcyck.com可以查看更多详细信息。这里只是简略的介绍,有任何关于LabVIEW、LabVIEW开发、LabVIEW编程、LabVIEW程序相关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链接地址为:http://www.bjcyck.com/nd.jsp?id=338#_np=2_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