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下面这个是止回阀吗?

楼主(2022-01-08):
下图红色部位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这个是  蓄能器或缓冲罐吧

网友B:
像是阻尼器(压力缓冲)

网友C:
应该是缓冲用的,压力表下面一般情况下不会有止回阀的,要不怎么显示实时压力!

网友D:
看着该压力表安装就不规范,像是一个连接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