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根据输出脉冲算移动距离

楼主(2022-01-08):
用的汇川H1U-1410XP的小型PLC,脉冲+方向控制步进电机,设想根据PLC的输出脉冲来算轴移动的距离,这样就不用在轴端加编码器了。Y0脉冲,Y2方向,用了D8140这个特殊寄存器,可是在PLC上实际测试的时候,D8140的数据一直在加大,方向信号Y2输出了也是一样,我的想法是Y2没有输出时D8140的数值应该是增加的,当Y2输出时电机反转,D8140的数值应该减小才对,求大神指教应该怎样用呢?

网友A:
用定位指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位指令即可



用了定位指令DPLSV指令在PLC上实际测试了一下,脉冲Y1,方向Y10,还是一样 情况,D8142的值一直增加,并没有随着Y10的改变而变小,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yeron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用定位指令即可】进行回复:        -----------------------------------------------...



绝对定位 DRVA   或者 相对定位   DRVI   指令

网友B:
每次正反转启动的时候把D8140都清零,正转的时候D0加D8140到D0,y2接通反转的时候D0减D8140到D0你监控D0的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