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二分之一点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1-08):
如题,没理解上去,请大家帮忙看一下红框里的话什么意思,交流220V供电,LG  FG短接在一起再接地,会不会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AC输入的时候,电压减半,也就是说你输入AC24V以后,相当于输入了AC12V电压。

网友A:
这两个都是接地端子,FG是屏蔽接地,也就是你传感器的屏蔽层要接的地,相当于零电位。

LG是电源输入的滤波器端子,如果使用交流供电,这个端子会有输入电压的一半电压,不是零电位,所以这两个接地是由区别的,建议不要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是接地端子,FG是屏蔽接地,也就是你传感器的屏蔽层要接的地,相当于零电位。LG是电源输入的滤波器端子,如果使用交流供电,这个端子会有输入电压的一半电压,不是零电位,所以这两个接地是由区别的,建...



我也觉得有点问题,图上是连在一起接地了,没想明白,我追加了一张图,您看一下。

网友B:
1、电源输入滤波器长这个样子:

2、既然都是接地端子,为啥不能接在一起呢?

网友B:
感觉那句AC输入的情况下,具有输入电压的1/2电位。

正确的理解应该就是,AC输入时,当LG端子悬空不接线的时候,会有输入电压的1/2电位(万用表对地进行测量)。以上纯属瞎掰,你最好实操测量保证安全,或者致电客服寻求技术支持。

网友A:
http://m.elecfans.com/article/266468.html

看这个,个人觉得FG是可以和动力接地在一起的,但是屏蔽接地和动力接地肯定得分开。有一种说法是如果系统进线具有良好且可靠的接地,这两个地是可以接一起的,但是按原理和作用来看,这两个不应该接在一起。

网友C:
二分之一电位可能是因为外壳存在感应电压。信号与动力接地必须分开接,防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