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西门子指令

楼主(2022-01-09):
三菱FX系列PLC和西门子200系列PLC的指令比较

这是西门子的:
语句表STL表示的基本位逻辑指令

l        A     And               逻辑

l        AN    And Not            逻辑与非

l        O     Or                逻辑

l        ON    Or Not             逻辑或非

l        X      Exclusive Or        逻辑异或

l        XN    Exclusive Or Not     逻辑异或非

l        =      Assign              赋值指令

l        NOT    Negate RLO      RLO取反

l        SET     Set RLO (=1)     RLO=1

l        CLR     Clear RLO (=0)   RLO=0

l        SAVE    Save RLO in BR Register  RLO的状态保存到BR

这是三菱的:
LD         常开触点逻辑运算起始
LDI  取反    常闭触点逻辑运算起始
OUT  输出    线圈驱动
AND       常开触点串联连接
ANI  与非     常闭触点串联连接
OR        常开触点并联连接
ORI  或非     常闭触点并联连接
ORB  电路块或    串联电路的并联连接
ANB  电路块与 并联电路的串联连接
SET  置位      令元件自保持ON
RST  复位      令元件自保持OFF或清除数据寄存器的内容

网友A:
2011年注册的还需要这样灌水。

这样写个西门子与三菱的指令对比可以发2000贴,然后继续欧姆龙,施耐德,ABB,AB。。。。这辈子够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