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只能往一个方向转

楼主(2022-01-10):
最近编程遇到一个问题,起初开始编程的时候没有啥问题,点动什么的都是正常,点动正向就正向移动,点动反向就反向移动,可以随着编程的深入,加入了自动运行,就出现了问题,自动运行时步进电机只能往一个方向运转,点动模式下步进电机实际方向也只能往一个方向转,很是疑惑,把程序发出大家看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
直接看PLC的方向输出信号是Y多少?正转和反转都看看有没有亮灯,如果有亮灯,而电机没有相应的动作,有可能是步进驱动的方向信号有问题了。如果Y点没输出,再去检查程序,这样会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