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老话常谈》三相绕线式电动机可以采用变频器驱动吗?

楼主(2022-01-10):
有一台400KW,额定电压380V三相绕线式电动机,原来采用液阻启动运行。

关于液阻启动运行模式,就是启动过程过程绕线式电动机转子串入一定电阻(液体是水和化学物质按照一定比例混合配置所得)。

三线绕线式电动机串电阻启动,尤其是大功率电动机,启动过程对电网冲击比较大,对客户变压器配置要求就相对高一些,缺点显而易见。

目前客户要求改造采用变频器驱动。电动机当然不换了,成本也很大!

咨询过电动机厂家,说不建议三线绕线式电动机采用变频器驱动控制。原则上是可以,但是缺点也是存在。

针对三线绕线式电动机采用变频器控制,要注意哪些问题。具体存在哪些现在风险呢?

欢迎大家讨论:

正方:三线绕线式电动机完全可以采用变频器驱动运行,只要把转子短接可靠。

反方:三线绕线式电动机不可以采用变频器驱动运行,变频电动机和三线绕线式电动机差异性显而易见。

参与奖励:

优秀参与者获得20-50MP奖励;建设性给出建议和意见择优获得50-200积分奖励。

网友A:
为什么不能?

绕线电机与鼠笼电机的区别是转子绕组不同,绕线电机转子绕组是多匝线圈,鼠笼电机转子是单匝线圈。单匝通过大电流,多匝通过小电流,安匝数是一样的。

短路转子回路,变频器照样用。

网友B:
支持反方,在高速运转的情况下,三线电机达不到使用要求,主要在机械方面达不到要求!理论公式可以,但是在实际应用时超过80赫兹就不理想了。磁场强度减弱,功率变小

网友C:
绕线电机启动力矩要比常规鼠笼电机大,同时启动电流倍数小于常规鼠笼电机,通过在转子回路串入合适的启动电阻,电机启动时的功率因数远高于常规鼠笼电机!!

绕线电机采用变频器驱动的话,基本都是短接转子绕组出线,其启动运行特性等同于常规常规鼠笼电机,失去了绕线转子电机的高启动力矩、高启动功率因数,如果原负载设计启动力矩裕量较大可以改用变频器驱动,

网友D:
如果正常选型的话肯定不选变频器+三线绕线式电机的,得用相匹配的变频电机组合来用。如果现场改造的话,需要判断一下负载情况,不是所有的场合都适用,但原则上是不建议这样子改的!因为各自的特点都发挥不出来!

网友E:
我是来学习的,以前就职单位就有使用水电阻箱降压启动的电机,水会挥发还要定期加水,还有配料,当时没有太注意过。印象比较深的是,节能降本改造好多电机都改变频器(清一色的西门子的变频器)了,唯独这个水电阻箱的电机没有改过,说不定有不合适的原因在!如果能改,或许西门子的工程师和销售不会落下这个不管的!个人观点,原理上不太清楚,以亲身经历的方向来印证这个问题!算是支持反方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