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轴封位磨损造成漏气漏油怎么办

楼主(2022-01-10):
  压缩机轴封位磨损的常见原因有:

  1. 螺杆压缩机在机筒内转动时,润滑油、气体填充于螺杆和浮动密封环之间,其间隙非常小,当螺杆转动,浮环未浮动起来时,彼此之间会有接触,而浮环材质较软易磨损,一般由石墨、木料等材质制成,这就导致螺杆转动,浮环未浮动起来时,浮环开始逐渐磨损,致使螺杆与轴封间隙逐渐增大,气体从间隙处喷出,轴封受到气体腐蚀磨损,造成密封失效。

  2. 当气体中进水,其加快螺杆和密封部件的磨损,对轴表面会产生冲刷和辐射损伤,这也是对轴封造成磨损的原因。

3. 气体中有异物进入,会导致螺杆轴在高速旋转过程中,受到异物对轴和密封部件的磨损,造成密封失效。

  在确定以上原因会对压缩机轴封位造成磨损后,就要选择合适的修复工艺来进行维修。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在修复传动部件磨损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案例,该技术配合机加工修复工艺,修复精度高,能准确的控制轴修复后的尺寸,并能保证轴的同轴度在规定的设计范围之内。

  压缩机轴封位磨损的具体修复步骤如下:

  ①把螺杆轴装夹到机床上,打表找正工件;

  ②待修复表面烤油加热;

  ③车削待修复位置,保证材料的涂覆厚度,并车上螺旋槽增大材料接触面积;

  ④用酒精冲洗干净并吹干;

  ⑤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2,调整机床缓慢旋转,把材料均匀涂覆到轴上,确保材料涂得厚度均匀,没有高点、低洼;

  ⑥机床缓慢旋转,确保材料完全固化;

  ⑦精车材料到设计尺寸,车的时候注意用千分尺严格控制尺寸,避免尺寸超差或产生锥度;

  ⑧用细砂纸打磨材料表面;去除多余材料;

  ⑨修复完毕。吊卸轴时注意保护材料,避免坑碰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