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牌坊磨损有什么影响?该如何维修

楼主(2022-01-10):
轧机是需要钢铁企业需要用到的设备,在轧机中有个非常关键的部件,那就是轧机牌坊,当遇到轧机牌坊磨损的故障时,如果不快速进行维修,会影响整台轧机的使用。

  我们先来说下轧机牌坊磨损有什么影响:

  轧制过程中,支承辊、工作辊的轴承座与牌坊上衬板之间的配合面间隙增加,对机架形成一种“拍击”,加剧机架的疲劳磨损,导致设备运行不稳定,振动剧烈;

  板材质量差:这种过度磨损的轧机轧制的产品在测量时会有表面状况不理想的板材制品,在板材长度方向上会检测出拱形,降低轧制长度。

  知道上述的影响后,那我们面对轧机牌坊磨损故障该如何维修呢?

  采用现场垫钢板来满足衬垫(滑板/衬板)的安装尺寸,但这样无法减缓轧机牌坊的磨损,这种临时的应对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现在多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现场维修,该技术利用滑板与轧机牌坊的配合关系进行尺寸恢复,材料优点是粘结力好,良好的抗压性能、抗冲击性能及具备金属所具有的弹性变形等。材料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高温,不会产生金属疲劳磨损,接触面积达到100%避免冷却水的腐蚀,在保护设备本体不受损伤同时且修复过程中不受磨损量的限制。具体的维修步骤如下:

  1. 表面烤油处理,然后使用角磨机去除表面松动的氧化层,最后进行牌坊表面喷砂处理;

  2. 建议更换使用新衬板,将衬板表面清洗干净,同时将衬板表面及螺栓表面提前刷脱模剂,晾干备用;

  3. 确定修复基准面的定位点,然后将调和好的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直接涂抹至轧机牌坊表面;

  4. 安装衬板,边紧固衬板的同时边测量,边采用顶丝进行精度调整;

5. 材料加热固化后再次紧固衬板固定螺栓,完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