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如何设置指北针角度?CAD指北针应用技巧

楼主(2022-01-10):
CAD绘图过程中,为了明确方位,一般会在图纸中设置指北针。那么浩辰CAD暖通软件负荷计算中如何设置指北针角度呢?接下来的CAD绘图教程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浩辰CAD暖通软件负荷计算中设置指北针角度的相关应用技巧吧!

CAD负荷计算中设置指北针角度的步骤:

浩辰CAD暖通软件的负荷计算中指北针主要用于设置指北针角度值,用于图面交互操作。设置完指北针角度值,能正确读取墙体等外围护结构朝向。在进行图面交互操作前,需要设置指北针角度。

首先打开浩辰CAD暖通软件,然后依次点击【暖通空调】—【负荷计算】—【负荷计算】,即可调出【浩辰暖通空调负荷计算】对话框,在菜单栏中点击【工具】—【指北针】。如下图所示:

CAD负荷计算中如何设置指北针角度?CAD指北针应用技巧

执行命令后即可调出【指北针方向设置】,在其中选择图纸上北向角度或者是点击【鼠标】按钮,从图纸中设置指北针角度值(角度制)。如下图所示:

CAD负荷计算中如何设置指北针角度?CAD指北针应用技巧

以上CAD绘图教程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介绍的浩辰CAD暖通软件负荷计算中设置指北针角度的相关应用技巧,各位小伙伴在CAD绘图中如果不知道如何设置指北针角度值的话可以参考本篇教程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