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云服务器如何安装mysql?

楼主(2022-01-10):
本教程将介绍linux云服务器如何安装mysql?

一、要求

运行 Linux(任何发行版)的云服务器。

LAMP 堆栈(Apache、MySQL/MariaDB 和 PHP)已安装并正在运行。

如果您有防火墙,则需要允许访问 MySQL服务器上的端口 3306。

二、创建示例数据库

出于本教程的目的,我们将使用一个测试数据库。如果您想创建一个进行测试,请登录 MySQ客户端:mysql -u root -p

创建测试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phptest;

切换到测试数据库:

USE phptest;

创建一个基本表:

CREATE TABLE employees (id char(1), name varchar(40));

将两名员工添加到表中:

INSERT INTO employees VALUES (1, "Alice");

INSERT INTO employees VALUES (2, "Bob");

使用 SELECT * FROM 员工;验证记录是否正确创建:

MySQL [phptest]> SELECT * FROM employees;

+------+-------+

| id   | name  |

+------+-------+

| 1    | Alice |

| 2    | Bob   |

+------+-------+

2 rows in set (0.00 sec)

三、创建 MySQL用户

您需要创建一个 MySQL用户才能为 PHP 脚本生成登录凭据。在数据库服务器上,登录 MySQL客户端:

mysql -u root -p

以下命令将创建一个用户并授予用户对您的脚本将访问的数据库的权限:

GRANT ALL ON [database name].* TO [username]@[location] IDENTIFIED BY '[password]';

代替:

[数据库名称] 与您的数据库的名称。

[username] 使用您要为数据库创建的用户名。

[location] 与 PHP 脚本的位置。如果 PHP 脚本和 MySQL 数据库在同一台服务器上,请使用 localhost。否则,使用 PHP 脚本所在服务器的 IP 地址。

[password] 带有此用户的强密码。

例如,要创建一个密码为 Ig86N3tUa9 的用户 phpuser,与 MySQL 数据库位于同一台服务器上,可以访问数据库 phptest,命令是:

GRANT ALL ON phptest.* TO phpuser@localhost IDENTIFIED BY 'Ig86N3tUa9';

四、创建一个示例 PHP 脚本

出于本教程的目的,我们将使用测试 PHP 脚本连接到测试数据库。如果您想创建一个用于测试,请创建一个文件 /var/www/html/phpconnect.php 并使用以下命令打开它进行编辑:

sudo nano /var/www/html/phpconnect.php

将以下内容放入该文件中:

根据测试需要更新用户名、密码和主机名。例如,要在与数据库相同的服务器上使用脚本进行测试,连接信息将为:

$dbuser = 'phpuser';

$dbpass = 'Ig86N3tUa9';

$dbhost = 'localhost';

要使用位于与数据库不同的服务器(IP 地址 192.168.0.2)的脚本进行测试,连接信息将为:

$dbuser = 'phpuser2';

$dbpass = 'Rq53yur62I';

$dbhost = '192.168.0.2';

五、对远程MySQL连接进行故障排除

如果您的脚本无法从其他服务器连接,请参阅以下步骤以帮助解决错误。更多详细信息也可能记录在服务器的 /var/log/httpd/error_log 中。

1.用户信息

如果您在连接到不同服务器上的MySQL数据库时遇到问题,请首先验证以下内容:

2.您是否使用了正确的MySQL用户名和密码?

此用户名是否设置了正确的位置?

MySQL只允许用户从创建帐户时指定的位置登录。例如,如果您使用以下语句创建用户:

GRANT ALL ON phptest.* TO phpuser@localhost IDENTIFIED BY 'Ig86N3tUa9';

该用户只能从数据库所在的同一台服务器(本地主机)连接到 MySQL。此用户将无法从其他服务器连接到 MySQL。

3.命令行连接测试

如果此信息正确,您可以从命令行测试连接。在脚本所在的服务器上,使用以下命令连接到远程MySQL数据库:

mysql -u [username] -h [host server IP address] -p

例如,要使用用户名 phpuser2 连接到 192.168.0.2 上的数据库,命令是:

mysql -u phpuser2 -h 192.168.0.2 -p

如果连接正常,您将登录到远程服务器上的 MySQL客户端。

4.防火墙

验证所有相关防火墙规则是否已更新以允许数据库服务器端口 3306 上的 TCP/UDP 流量。

请注意,所有云服务器都受到由云面板控制的默认防火墙策略的影响。

以上就是linux云服务器安装mysql的教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