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kVA变压器究竟可以承受多少kW的用电量?

楼主(2022-01-11):
问题:

“有一台1000kVA的老式变压器,现有负荷约200kW,如果要增加约600kW的新负载,这台变压器能否承受?

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到一个概念,那就是kVA和kW之间的关系及区别。

kVA(千伏安)是视在功率的单位,kW(千瓦)则是有功功率的单位。除了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以外,还有无功功率,无功功率的单位是kvar(千乏)。

那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它们有啥区别呢?

有功功率是用电器实际消耗的功率,即电能转换为其他形式能量。

比如日常大家所交的电费,交的就是有功电量;

无功功率是指某些设备并没有真正消耗电,它只是暂时把电存起来的那部分功率。

比如某个用电设备里面有电容/线圈,那这个设备在工作的时候,电容/线圈就会一直处于充电放电状态。因为电容/线圈一直充电放电,并没有真正消耗电,所以把这一部分功率叫无功功率。

视在功率是指电源提供的总功率。

电源(一般都是指变压器或者发电机)它除了要给用电设备提供有功功率以外,还需要提供无功功率。原因很简单,用电设备里面的电容虽然不耗电,但是它一直在充电放电,所以也需要占用电源一部分容量。

搞清楚这些以后,我们再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要讲到另外一个概念了---功率因数。一个电源能提供多少有功功率,这取决于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是指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一般用cosφ表示。

举个例子,一个1000kVA的变压器,在功率因数cosφ=0.6时,它可以输出600kW的有功功率;但是当功率因数cosφ=0.9时,它可以输出900kW的有功功率。

如果按1度电1块钱,在功率因数0.6时,该变压器可以产生600块/小时的经济效益;当功率因数达到0.9时,该变压器却可以产生900块/小时的经济效益。其实提高功率因数的作用远不止这么简单,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是指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一般用cosφ表示。

举个例子,一个1000kVA的变压器,在功率因数cosφ=0.6时,它可以输出600kW的有功功率;但是当功率因数cosφ=0.9时,它可以输出900kW的有功功率。

如果按1度电1块钱,在功率因数0.6时,该变压器可以产生600块/小时的经济效益;当功率因数达到0.9时,该变压器却可以产生900块/小时的经济效益。其实提高功率因数的作用远不止这么简单,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

有了上面的基础以后,再来解释本题就游刃有余了。

变压器的容量单位是kVA(千伏安),而用电设备的功率单位是kW(千瓦),两者的区别是计算设备功率kW的时候是需要乘功率因数的,就是说1000kVA容量的变压器,只有在功率因数为1的情况下,才会能满载输出1000kW的功率,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基本不可能。

在设计的时候,需要留有一定的余量,一般按照90%的符合率计算,比较经济合理,即1000×0.9=900kVA。如果我们通过功率补偿,把功率因数补偿到0.95及以上,那么该变压器可以输出900×0.95=855kW有功功率。

注意:电力公司要求功率因数必须0.9以上,不然会有处罚;但是功率因数不能超过1,否则系统电压会升高,影响系统正常运行。

题目中说,1000kVA的变压器原来给200kW的用电设备供电,现在又加了600kW的用电设备,总共用电设备的有功功率达到了800kW,依然没有超过计算值。

所以,1000kVA的变压器原来给200kW的用电设备供电,现在又加了600kW的用电设备,只要我们能把功率因数提高到需要的数值,变压器完全能够长期安全运行。

注:内容转自电工e学堂

网友A:
中学补习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能整出这么大一篇,而且还没弄准确,真是人才!

工程上在负荷计算时,要按计算电流来选择,不是KW、KVA或cosφ。

变压器经济运行负荷率是65%,在这个负荷率时总损耗(铁损、铜损)最低,也是铁损接近等于铜损。

上面有一句话显然是错误的“功率因数不能超过1”,说明三角函数没学好,更不要说电工基础了。

功率因数怎么跟经济效益还有关系了?无论cosφ是多少,你用多少KWh电,就交多少钱,电费与功率因数没关系。只不过国家电网要求用户功率因数不能低于0.9,低了罚款,高了奖励。提高功率因数对供电有好处,用户无所谓。

网友B:
楼上,如果你是低压侧进户,那么功率因素对你自己的荷包影响确实有限。

如果你是高压10KV侧进户,那么功率因素对你的影响还是有的,简单地说,就是你的变压器至你产生设备的马达那条供电线路,需要你自己掏钱架设,如果你不搞无功补偿,那好,你那条线路本来可以带500KW的设备,因为线损的原因,缩水严重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如果你是低压侧进户,那么功率因素对你自己的荷包影响确实有限。如果你是高压10KV侧进户,那么功率因素对你的影响还是有的,简单地说,就是你的变压器至你产生设备的马达那条供电线路,需要你自己掏钱架设...



在用电容量较大的工厂供电系统中,多数按集中-分散补偿的原则设计,不会出现你所述情况,而且多数电缆选择要有较大富余。我上面所述是针对文章中对功率因数的认识,功率三角形的问题,跟变压器产生经济效益不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