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能向机械手一样精准吗

楼主(2022-01-11):
plc控制伺服能向机械手一样精准吗,就是plc控制伺服时相同脉冲数不同速度或有加减速 走的距离都会不一样,能不能向机械手一样 即使速度偏差较大但走的距离是一样的

网友A:
不要发脉冲 走总线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B:
PLC可以做运动控制,可以用PLC来制作六轴焊接机械手类似的运动控制系统。

但是你要知道,几千块钱的小型PLC是实现不了多轴的运动控制的,更加不可能去实现各种复杂运动轨迹的插补运算,只有中大型PLC,或者做专用运动控制功能的模块式PLC主机才能实现。但是价钱嘛,比淘宝上兜售的工控机用运动控制扩展卡贵多了,一套六轴运动控制专用的PLC机系统,没有几万块钱应该是搞不定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发脉冲 走总线应该差不多的



但是我看他们有的注塑机械手伺服也是通过发脉冲的方式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C(2022-10-08):
我用XCC控制四轴没出现过问题,目前准备用XDH,XDM

网友D(2023-01-11):
了解了好好学习新科鲁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