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昆仑通读取的数据传给PLC

楼主(2022-01-11):
请问怎么把昆仑通态通过RS485与温度模块通讯读取到的温度数据传送到PLC中。

网友A:
循环脚本

设备通道对应好

 设备0_读写D1 = 设备1_实际温度1

 设备0_读写D2 = 设备1_实际温度2

 设备0_读写D3 = 设备1_实际温度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脚本设备通道对应好 设备0_读写D1 = 设备1_实际温度1 设备0_读写D2 = 设备1_实际温度2 设备0_读写D3 = 设备1_实际温度3...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yeron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循环脚本设备通道对应好 设备0_读写D1 = 设备1_实际温度1 设备0_读写D2 = 设备1_实际温度2 设备0_读写D3 = 设备1...



用PLC直接读,及时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