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E5DC温控器使用说明

楼主(2022-01-11):
                                                       E5DC 系列温控器设置说明

E5DC 功能键

长按菜单键 3 秒进入程序设置

1. 设置输入类型为 25(我们需要接入的是 4-20mA 信号),通过方向键及移位键设置数值

如下所示

输入类型对应表

2. 输入 4-20mA 对应温度值-40—120℃设定

按模式键 进入如下(CN-H 设置为 250 CN-L 设置为-40 )

3. 设定温度(SL-H 设定为 100℃,SL-L 设定为 63℃)

4. 控制模式为 ONOF,如下

5. 选择标准模式 STND,如下

6. 反向运行(加热)设为 OR-R,如下

7. 使用报警 1,报警类型设置为 3 (需求高于 67℃停止加热,低于 63℃开始加热),如下

报警类型对应输出功能表

8. 报警 1 滞后设置值为 1.5 (根据测试验证得出值),如下

设置完成,按菜单键至少 1 秒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