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分析仪日常使用技巧和注意事项-安泰维修

楼主(2022-01-11):
网络分析仪日常使用技巧和注意事项

网络分析仪也属于比较昂贵的仪器,因此日常使用中需要注意仪器的安全操作使用。

下面安泰维修分享网络分析仪使用技巧须知:

一、前面板简介

前面板有很多按扭,实现各自不同的功能,主要有:

1)“LINE”键,电源键,1表示开,0表示关。

2)“软键”,位于显示器的右边,共8个键,根据进程的状态提供不同的功能。

3)“ACTIVE CHANNEL”区,有2个键,用于两个端口的切换。

4)“RESPONSE”区,共8个键,包括显示、校准、标志、尺寸等键。

5)“STIMULUS”区,共5个键,主要用于频率的设置。

6)“ENTRY”区,主要是数字键和一个调整旋钮。

7)“INSTRUMENT STATE”区,包括重启、打印、保存等。

二、常用的测试方法

2.1 反射参数的测量

1) 选择一个反射端口。

2) 选择“START”设定起始频率,选择“STOP”设定终点频率。

3) 按“CAL”,“CALIBRATION MENU”进行校准。

4) 选择“S11  1-PORT”,屏幕会提示连接“OPEN”。

5) 连接开路器, 屏幕会提示连接“SHORT”。

6) 连接短路器,屏幕会提示连接“LOAD”。

7) 连接匹配负载,按“STANDARD DONE”键,校准结束。此时可以连接被测件进行反射参数的测试。

8) 测试过程中,可以查看驻波、输入阻抗等参数。

2.2 传输参数的测量

1) 准备两根测试电缆,分别接上一个端口。

2) 选择“START”设定起始频率,选择“STOP”设定终点频率。

3) 按“CAL”,“CALIBRATION MENU”进行校准。

4) 按“RESPONSE”键 ,屏幕出现“OPEN”、“SHORT”“THRU”。

5) 将两根测试电缆短接,按下“THRU”、“STANDARD DONE”键,校准结束。

6)测试过程中,可以使用一些功能键更方便地显示和查看。

三、网络分析仪使用注意事项

1)仪器的电源必须接地良好。有时仪器会提示“CAUTION:OVERLOAD ON INPUT X,POWER REDUCED”表示供电电压过大,需待电压稳定之后开机。

2)被测元件如果对功率敏感,则注意网络分析仪的输出功率。

3)校准件是测试的基准,因此要特别爱惜,防止它被弄脏。

4)其它注意事项不再一一列举,详细的测试方法及注意事项详见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