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TPC1561H屏固件如何升级,厂家也没有办法!

楼主(2022-01-12):
昆仑通态触摸屏的应用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2022-02-16):
TPC1561H屏3.jpg昆仑通态TPC1561H屏固件如何升级,厂家也没有办法?技术支持部门也许太不称职了吧!好几台显示固件版本太低,无法安装工程使用,网上的高手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画面显示“该设备系统固件版本过低,无法正常运行本程序,请升级固件后再运行。”

网友B(2022-07-26):
引用 网友A:
画面显示“该设备系统固件版本过低,无法正常运行本程序,请升级固件后再运行。”...



看下生产日期啊,估计是硬件问题了,这款都停产了

网友C:
没有遇见过

网友D(2023-02-16):
引用 网友C:
没有遇见过

我遇到过,就是固件版本低。得升级固件。硬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E(2024-08-11):
画面发出来,也许是锁机了,故意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