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电路板涂覆三防漆工艺标准

楼主(2022-01-12):
PCBA电路板涂覆三防漆工艺标准

PCBA为什么要涂覆三防漆?

三防漆(共性覆膜)是一种特殊配方的涂料,用于保护PCBA线路板及其相关设备免受坏境的侵蚀,从而提高并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确保使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PCBA三防漆对PCBA具有防水、防潮、防尘三种作用,故称“PCBA三防漆

PCBA三防漆有哪些涂覆方式?
1、浸渍(dipping):对大型设备较经济,但是涂布后的厚度会受浸渍的温度、时间、抽出的速度、垂流的时间、是否加风刀…等因素影响。
2、喷涂(spraying):对中小型设备较经济。使用喷涂的时候就像喷漆一样,涂布的均匀度取决于相对移动的速度、喷涂位置、喷涂的压力、是否有较高零件而定。另外零件底部无法喷涂到,可能需要额外处理。
3、刷涂(brushing):对小型的设备较经济。涂布的时候容易因为涂布的技巧熟练度而造成涂布不均匀发生,另外也要留意毛刷掉毛的问题。零件底部也较难涂布。
4、选择性涂布(Selective Coating):涂布虽然好处很多,但往往费时又费工,也可以选择有需要的部份位置涂布即可。

PCBA涂覆三防漆需用哪些工具?
三防漆、装漆盒、橡胶手套、口罩或防毒面具、毛刷、美文胶纸、镊子、通风设备、晾干架、烤箱。

PCBA涂覆三防漆有哪些技术要求?
1、刷三防漆保护须在PCBA组装前经测试、检验合格并彻底清洁干净后进行。
2、使用的毛刷要保持清洁,禁止再用于其他作业;毛刷涂漆时要注意不要滴漏到不需涂漆的部分;使用后的毛刷要用稀料等清洗干净。
3、涂覆层要透明,并且均匀覆盖PCB板和组件,色泽和稠度均匀一致。
4、工艺步骤为:  涂刷A面→表干→涂刷B面→室温固化
5、喷涂厚度:  喷涂厚度为0.1mm0.3mm
6、所有涂覆作业应不低于16℃及相对湿度低于75%的条件下进行。PCB作为复合材料会吸潮,如不去潮,三防漆不能充分起保护作用,预干、真空干燥可去除大部分湿气。

PCBA涂覆三防漆有哪些工艺要求?
1、清洁和烘板,除去潮气和水分。刷涂前必须先将要刷涂PCBA板表面的灰尘、潮气和松香除净,使三防漆很好地粘着在线路板表面。烘板条件:60°C3040分钟,在烘箱中取出后趁热涂敷效果更佳。
2、按产品尺寸及板面组件布局正确选择使用毛刷,将三防漆倒入容器内,然后用毛刷粘适当胶液对线路板进行均匀刷涂。
3、刷涂面积应比器件所占面积大,以保证全部覆盖器件和焊盘。
4、刷涂时PCBA板尽量平放,刷涂后不应有滴露,刷涂应平整,也不能有裸露的部分,刷涂厚度在0.1-0.3mm之间为宜。
5、刷涂后插式组件多的一面向上水平摆放在风干架上表干固化(用加热的方法可使涂层加速固化)。
6、在往PCB上涂三防漆时,所有连接接插器件、插座、开关、散热器(片)、散热区域等(不可涂三防漆元器件见备注)是不允许刷涂三防漆的,在涂刷时需使用美纹纸遮盖保护。
7、如果希望得到较厚的涂层,可通过涂两层较薄的涂层来获得(要求必须在第一层完全晾干后才允许涂上第二层)。

PCBA涂覆三防漆有哪些操作要求?
1、三防工作要在单独的密闭房间进行,操作间一定有良好的通风设施。
2、操作间禁止吸烟、饮食、饮水,工作前不要引用酒精性饮料。
3、操作时要戴好口罩或防毒面具、橡胶手套、化学防护眼镜等防护器具,以免伤害到身体。
4、工作完毕后,要及时清洗用过的器皿,整理、檫试工具和设备,并将装有三防漆的容器盖盖严。
5、工作场所应清洁无尘,无粉尘飞扬,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6、工具和设备要充分接地,并做好静电防护措施。
7、操作时不要将PCBA重叠放置;PCB板要水平放置。
8、每批次原料在使用前,应做小样固化试验(3——5PCS)。

PCBA涂覆三防漆有哪些质量要求?
1PCB表面不能有流漆、滴漏现象,不可有半润湿现象。
2、三防漆层应平整、光亮,薄厚均匀,将焊盘、贴式组件或导体表面保护好。
3、漆层表面不能有桔皮形、气泡、针孔、波纹现象。
4、不需要防护的器件或组件上不需刷涂三防漆。
5、三防后的印制板应干净、整洁,没有元器件损伤现象。
6、板面和元器件上没有污物、手印、波纹、缩孔、灰尘等缺陷和外来物,无粉化、无起皮现象。

PCBA涂覆三防漆有哪些储存要求?
1、原材料应储存在阴凉、干燥的库房内(室温不宜超过30度),安装有防爆型通风系统和设备,并应远离热源。
2、要与其它种类的化学品分开储存,并要有明确的物料标识,切忌混储。
3、注意防火,并配备消防器材。
4、储存库房应备有泄露应急设备和合理的收容材料(如沙土)。
5、库房应保持通风,防止泄露气体聚集而引发意外。
6、储存容器上应注明有效使用日期。
7、存储货架或设备应接地良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

PCBA涂覆三防漆有哪些注意事项?
1、三防漆超过保质期,禁止使用。
2、存储容器开封后应密闭保存。
3、禁止把使用剩余的三防漆倒回原存储容器内,要分开密闭保存。
4、长时间(大于12小时)未开启工作间或存储间,应通风15分钟后再进入。
5、不慎溅入眼镜应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干净,然后就医处理。
6、刷涂时如感觉不适,应迅速离开作业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予输氧,然后就医处理。

PCBA哪些元器件不能涂覆三防漆?
1、大功率带散热面或散热器组件、功率电阻、功率二极管、水泥电阻。
2、拨码开关、可调电阻、蜂鸣器、电池座、保险座(管)、IC座、轻触开关。
3、所有类型插座、排针、接线端子及DB头。
4、插式或贴式发光二极管、数码管。
5、其他由图纸规定的不可使用绝缘漆的部分及器件。
6PCBA板卡的螺丝孔不能刷涂三防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