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频谱仪准确测试?

楼主(2022-01-12):
想知道频谱仪如何进行准确的测试吗?安泰频谱仪维修带你了解!

  射频同轴线缆特征阻抗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功率容量、衰减强度、可加工性等因素,然而最大功率容量和最小衰减性能对应的特征阻抗是不同的。在射频领域通常采用50 Ohm特征阻抗的原因,就是综合考虑了以上因素。也就是说,50 Ohm特征阻抗对应的功率容量和衰减性能都不是最佳的。单论衰减性能,75 Ohm特征阻抗要比50 Ohm低不少,但是其应用领域比较专一,主要应用于广播、电视信号的信号传输。

  本文安泰频谱仪维修小编就跟大家聊一聊75 Ohm系统下的信号测试,对于这种信号的测试,如果频谱仪支持75 Ohm系统阻抗,可以直接进行测试。但是,绝大多数通用频谱仪只有50 Ohm系统阻抗,如何进行准确的测试呢?

  如果频谱仪仅支持50 Ohm系统阻抗,直接测试诸如广播、电视信号,那么测试的信号电平必然由于阻抗失配而存在较大的误差。为了提高电平测试精度,必须要引入阻抗匹配电路。

  直接串接25 Ohm的电阻能否改善电平测试精度?

  当然,频谱仪维修网提醒大家,此处认为电阻可以覆盖工作频率范围。当串接一个25 Ohm电阻时,在参考面Ref. 1处,阻抗是匹配的,而在参考面Ref.2处,阻抗严重失配,回波损耗达到-9.5 dB。相比之下,不使用任何匹配,直接将源连接于频谱仪测试时,测试参考面处的回波损耗约-14 dB。可见,直接串接25 Ohm的电阻,反而不如直接连接测试的情况好。这种局部匹配的方式并不能有效改善测试精度。

如何对频谱仪准确测试?频谱仪维修

  无论是从哪个参考面看,阻抗都是匹配的,此时便可以实现高精度的电平测试。如何设计这种匹配电路呢?

  匹配电路的设计有哪些考虑因素?

  对于匹配电路的设计,频谱仪维修网提示大家需要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考虑:

  (1) 匹配电路的带宽是否足够,是否具有平坦的幅频响应;

  (2) 匹配电路的损耗能否尽可能低,这对于弱信号的测试尤为重要;

  (3) 是否可以实现完全匹配,只有完全匹配才可以实现高精度电平测试。

  广播、电视通常工作在VHF、UHF频段,可以通过采用电感、电容构成“L型”匹配网络实现50 Ohm与75 Ohm阻抗的变换,而且这种电抗性匹配网络的损耗非常低,但是其带宽较窄,而且幅频响应平坦度不是很好,除非采用高阶匹配电路,然而这又增加了匹配电路的设计难度和损耗。

  有没有更合适的匹配电路设计方法呢?

  频谱仪维修网想说,答案是肯定的,通过采用高频电阻设计匹配网络,不仅可以实现完全匹配,而且具有平坦的宽带幅频响应,但缺点也是很明显的——损耗大。对于这种匹配电路,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具有阻抗变换作用的衰减器,目前市面上的这种50-to-75 Ohm阻抗变换器基本都是采用这种设计方式。

  损耗最小的电阻匹配网络——MLP

  采用高频电阻设计匹配网络是很有讲究的,电阻毕竟会损耗信号,匹配网络中电阻太少起不到阻抗匹配的作用,电阻太多了损耗太大,会降低系统测试灵敏度。其实存在一种最低损耗的匹配网络,通过两个电阻即可实现,通常称之为Minimum Loss PAD (MLP)。

 如何对频谱仪准确测试?频谱仪维修

  对于50-to-75 Ohm的阻抗变换设计,根据如上公式,可以确定电阻R1和R2分别为

  R1=43.3 Ω

  R2=86.6 Ω

  对应的损耗为-5.72 dB。据频谱仪维修网所知,实际使用频谱仪测试时,可以直接将此损耗值写入频谱仪,以对测试的电平值自动进行补偿。

  值得一提的是,采用三个或更多个电阻同样可以实现阻抗变换,只是这种更高阶的电路意味着更大的损耗。而一个电阻无法实现阻抗变换,因此图2所示的这种网络是起到阻抗变换的最小衰减网络,这也是称之为Minimum Loss PAD的原因。

  另外,频谱仪维修网提醒大家,选择电阻时也要注意电阻的频率范围,必须要能够覆盖所要测试的信号频率范围,否则设计的阻抗匹配网络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75 Ohm系统的接口是什么样的?与50 Ohm系统的接口兼容吗?

  测试中常用的BNC、N、SMB、SMC等接口都有50 Ohm和75 Ohm特征阻抗之分,在广播、电视领域,应用更多的是75 Ohm特征阻抗的N型接口。

  对于同轴连接器及线缆,特征阻抗取决于内外导体的半径之比。75 Ohm的N型接口和50 Ohm的N型接口,两者的外导体尺寸相同,而特征阻抗越高则内导体越细,两种接口如图4所示。因此,75 Ohm的阳头可以与50 Ohm的阴头相连接,而75 Ohm的阴头却不能与50 Ohm的阳头直接连接,否则会破坏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