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虚线不显示怎么办?CAD虚线不显示解决办法

楼主(2022-01-12):
在绘制CAD图纸的过程中,当画出来的CAD虚线不显示时该怎么办呢?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浩辰CAD软件中CAD虚线不显示的相关解决办法吧!

CAD虚线不显示的解决办法:

当CAD虚线不显示一般是由于虚线比例设置不当导致的,具体解决操作步骤如下:

首先在浩辰CAD软件中打开需要修改的图纸文件。如下图所示:

然后选中不显示的CAD虚线,点击工具栏【特性】中的线型,在下拉框中点击【其他】。如下图所示:

即可调出【线型管理器】对话框,在其中选中需要修改的线型,将其全局比例因子设置为:1(根据自身需要设置,数值越大虚线比例越大),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此时图纸中的虚线便可以显示出来了。如下图所示:

上述CAD教程中小编给大家分享了浩辰CAD软件中CAD虚线不显示的解决办法,有遇到此类问题的小伙伴可以参考本篇教程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