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系统的数据采集

楼主(2022-01-13):
各位工友,关于机床(西门子840D系统)的数据采集,大家都用过什么成熟的方法呢?主要采集状态,产量信息,刀具寿命,程序名以及报警等变量信息,不胜感激!

楼主:
西门子有自己的工具软件,但是授权都比较贵!而且要求都挺高,想着找找小巧些的!哪位大神有资源啊!谢谢啦

网友A:
1、可以考虑 使用工业网关 ,19年我弄了 个项目,是采集发那科数控系统的 数据,当时 使用的是国内的 旋思的工业网关,通过以太网将CNC的系统数据(故障报警等)采集上来;  因为工厂找不到当时的数控系统中的PLC通讯信息(之前的集成商已经不在),只采集了 CNC系统的系统数据部分。

2、可以跟类似国内 旋思、铁牛等等工业网关厂家打电话,问 有没有相关系统的驱动就可以,国内网关的驱动 比较全的。

网友B:
寻找第三方软硬件集成商的不错的方案。

但是要询价报价,要提交技改方案和技改预算给管理层,价太高的话管理层肯定不愿意做冤大头。

管理层甚至认为技术并不值钱,只要随意用笔记本电脑敲几行代码就能搞定的呢?觉得软件根本就不值钱,观念还停留去在网上下载的<此处内容被屏蔽>下来就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寻找第三方软硬件集成商的不错的方案。但是要询价报价,要提交技改方案和技改预算给管理层,价太高的话管理层肯定不愿意做冤大头。管理层甚至认为技术并不值钱,只要随意用笔记本电脑敲几行代码就能搞定的呢?觉得软...



深有同感,领导们都是那种能免费绝不花一分钱的主,美其名曰成本考虑,但一个不变的真理就是“便宜的总是最贵的”,最终的稳定、性能等多方面都会找补回来!

所以还是得选择一种可靠的方式来实现,俗称“花小钱办大事!”

楼主(2022-03-02):
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最可靠的方案,但是一是从设备厂家角度来考虑,让他们把840D的变量信息转存到300PLC中,数采从300PLC中读取,另一种是使用西门子自己的OPC UA的通讯方式,但是这个授权是付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