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伦触摸屏MT8103ie与台达MS300

楼主(2022-01-13):
求求各位大侠帮帮忙:威伦触摸屏MT8103ie与台达MS300通讯设置与连接线的制作。

网友A:
看威纶通的接线,选择端口,然后通讯设置RTU,再然后就是变频器的地址了

网友B:
ms300有内部PLC,直接用485通讯,对照手册看看各个寄存器及其他的MODBUS地址,威纶做相关设置即可

网友B:
触摸屏设置

MS300的对应地址

网友B:
寄存器设置

辅助继电器设置

网友C:
这是屏幕通信接线定义

网友C:
这个是MS300,RS485通信接线位置

网友C:
和变频器同格式

网友C:
地址对应的参数和通信控制字节

网友C:
如果是学习,可以不用屏幕,直接买个usb转rs485,威纶通软件在线模拟,也可以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