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实现同步驱动

楼主(2022-01-13):
各位大神,有没有用三菱PLC实现两个数控轴同步运行的?需要用什么样的模块?

静动态效果如何?

网友A:
这叫插补吧

楼主:
不是插补,是两个轴驱动龙门两侧,保证龙门同步前进后退。也就是数控系统里面的gantry

网友B:
不错,非常号的帖子

网友C:
有专门的运动控制模块

网友D:
信捷PLC有随动指令

网友E:
让我悄悄告诉你,两个轴接在同一个脉冲和方向点    然后用驱动器的error 信号反馈可能出现的报警。当然这样如果出现错误调试起来会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