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帮忙算一下需要用多粗的电缆

楼主(2022-01-13):
求各位大佬帮忙算一下  1600kw 铺设100米远,380v的   需要多粗的电缆

网友A:
功率有点大,可以考虑架空输电母排,然后下来配电柜分到各个配电柜。

如果说电缆线,看你1600KW工作制怎样的,如果同时切入持续通电,就按照1600干,如果设备不通时持续工作,按照最大设备功率选电缆即可。

电缆载流量网上有很多资料,本论坛也有,你搜搜看!

电缆敷设考虑敷设方式,环境要求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有点大,可以考虑架空输电母排,然后下来配电柜分到各个配电柜。如果说电缆线,看你1600KW工作制怎样的,如果同时切入持续通电,就按照1600干,如果设备不通时持续工作,按照最大设备功率选电缆即可。...



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Smile-lyc"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功率有点大,可以考虑架空输电母排,然后下来配电柜分到各个配电柜。如果说电缆线,看你1600KW工作制怎样的,如果同时切入持续通电,...

哪里有什么大佬,相互学习!在论坛大家应该互帮互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Whisper1"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Smile-lyc"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功率有点大,可以考虑架空输电母排,然后下来配电柜分到各个配电...



互相学习

网友B:
同时工作3000a的电流也正常了

网友C:
建议改成高压供电

网友D:
这得要铜排了,还是高压供电比较合理。

网友E:
100米就要改高压供电?这是钱多了烧的吧?

1600KW确实是一台10KV变压器的容量了,当初厂房是怎么设计的?基建的时候是怎么规划的图纸?还是使用N年以后,有变动了才需要迁移位置的呢?

话说回来,改高压绝对要动基建,什么是基建?你变压器移位,你低压成套也要移位,这些玩意能露天放置么?要挪位置要重新建筑高低压配电房啊,高压电缆也得延长,这玩意能像低压电缆一样用线耳压接就完事了么?

所以先跟领导提议采购低压母排回来吧。

网友F:
做供电设计,你提的条件不够。

供电设计最重要的是计算负荷,包括了需要系数、同期系数、功率因数这些影响因素。

如果1600KW是单台设备用电功率,也还要有功率因数。

假设是一台1600KW的电机,cosφ=0.8,电流约3000A左右,建议10根150铝电缆并联送电。为什么要选150电缆呢?为什么不选240少几根呢?因为150 电缆施工方便,大截面电缆单位载流量小。

我08年的一个设计实例:一个车间的装机容量约3000KW,计算电流是2000A,采用7根150铝电缆并联送电,10几年过去了,安全运行。

网友E:
1600KW低压电缆铺设100米成本不会太低。

电力电缆一次铺设,使用N年,需要预留备用容量,按铜芯计算10根(4*150mm+1),3500元/米,线材总造价大概就是35W,加上人力费,配件费(埋线沟/桥架/线耳等等),大约需要38W,有可能还要更多。

说不定施工计划上报以后,管理层觉得这个钱花得太冤枉,另想出路了呢?

网友F:
做供电设计就很少有用铜导体的,比铝导体的价格要高7、8倍。看看高压铁塔、城市10KV有铜线吗?

铝导体做电力输送,既轻又软施工方便,因为价格便宜,截面放大二挡,比铜导体阻抗还小呢。

网友G:
具体看现场情况,条件允许的话用100*10双铜排母线连接,电缆的话用500平方双电缆连接。

网友E:
纠正一下,铜排一般做多个配电柜之间的电力传输手段,并不适合长距离低压电力传输。长距离的低压电力传输还是以电力电缆线为主,不论是埋沟还是架空安装。

1600KW电力传输100米的成本并不低,需要去求证管理者对于项目实施金额的上限是多少,别抱着想着拿低价钱去办高价钱事情的思维,一分钱一分货。到最后留下电气火灾隐患,遭殃的还是自己的工厂。

网友H:
如果是设备的话,这么大功率,应该是上高压了

网友I(2022-04-02):
听各位大神一席话,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