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补焊,真空泵轴磨损还能怎么修

楼主(2022-01-13):
  在工业生产的许多工艺过程中,如真空过滤、真空引水、真空送料、真空蒸发、真空浓缩、真空回潮和真空脱气等,水环泵得到广泛的应用。而在水环真空泵的频繁使用中,难免出现真空泵轴磨损的情况。

某企业的水环真空泵轴出现磨损情况,轴径Ф190mm,磨损量0.15mm,磨损宽度55mm,设备转速360r/min,轴承型号NUP238。设备使用年数较长,但更换新的泵费用又太高。所以企业选择维修的方法,一开始用的补焊方法,但使用效果并不理想。

  那么针对该企业的情况,还有什么其他真空泵轴磨损维修方法可以保证使用效果呢?

  在得知可以使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进行快速维修后,随即采用了该技术。材料良好的附着和抗压、抗腐蚀等综合性能,可以完全满足各种设备部件的使用要求,从而在低成本的投入下有效保证生产。此技术可以根据真空泵轴磨损尺寸实施现场快速修复磨损问题,一般情况下4-6小时内完成修。具体的修复步骤如下:

  (1)查看泵轴承位磨损情况,确定定位面后测量直径尺寸并做记录;

  (2)工装加工内孔,按照现场测量数据为准;

  (3)用氧气乙炔表面除油,然后打磨修复面,确保表面粗糙以增大粘结力;

  (4)无水乙醇清洗修复表面,安装工装空试是否合适;

  (5)空试完成后,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调和至均匀无色差为止;

  (6)把调和好的SD710H材料涂抹在修复面上,安装工装到位;

  (7)加温固化,提高材料性能并且可以快速固化;

  (8)拆卸工装,核实修复尺寸,确认无误后清除多余材料,后装配轴承;

网友A(2022-07-05):
小型气泵,微型真空泵、医用气泵、医用真空泵,网址:www.ctrl100.com
主要用于医疗、环保、气体分析等领域,高真空大流量,免维护,可靠性高,可以连续无故障运行8000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