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轴磨损修起来难不难?如何保证同轴度?

楼主(2022-01-13):
  大多数烘缸设备的轴一般都是锥度轴,锥度轴在磨损后是许多设备管理者比较头疼的问题,它跟普通的轴比较,修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如何保证同轴度问题是锥度轴磨损修复的关键。

  某造纸企业的烘缸传动轴轴头出现磨损情况,轴承座轴向窜动严重,短时间内造成轴承内圈损坏。具体的参数如下:

  轴径:Ф180mm

  轴承型号:1:12锥调心滚子轴承23136CAK/W33

  磨损量:15-18mm

磨损宽度:96mm

  为了避免给企业正常连续化生产带来影响,企业迫切想找寻一种快速维修方法,而设备又不具备拆卸的条件,只有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进行在线修复。

  针对该锥度轴磨损情况,技术人员为企业解答了两点就解除了企业担忧和顾虑的问题:

  (1)同轴度和尺寸如何保证:

  修复后的轴径尺寸和同轴度,以轴上未磨损尺寸为基准,利用《索雷锥度轴修复工艺》保证同心度;

  (2)如何保证锥度比:

  利用轴承内圈和轴的配合关系恢复轴径尺寸,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具有可塑性,在固化前可以根据部件形状任意成型,从而修复后的锥度与轴承内圈完全吻合,不会产生传统机加工工艺因加工精度问题所导致的轴承位与轴承接触面不足的情况。

  锥度轴磨损详细的维修过程:

  (1)用氧气乙炔对待修部位除油处理,至油迹碳化无火花飞溅;

  (2)用电动钢丝刷清除轴修复位灰尘和锈迹,用砂轮片清除金属隆起毛刺后用磨光机对修复表面打磨处理,达到粗糙、无松动物、见金属原色;

  (3)利用轴上未磨损部位确定修复部位同轴度;

  (4)确定轴承的预装位置;

  (5)根据磨损量计算调和并涂抹碳纳米聚合物材料;

  (6)轴承内圈需涂覆脱模剂;

  (7)安装轴承到预装位置并固定轴承;回装轴承时需测量轴承自由游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