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筛轴承孔磨损完整修复方案讲解

楼主(2022-01-13):
  振动筛一般工况条件非常恶劣,不仅环境湿度大,粉尘颗粒多,转速高,温度高,而且有强烈振动冲击,导致工作负荷非常大,所以经常会造成轴承孔磨损等故障。

某企业的振动筛轴承孔磨损后导致轴承震动现象,而且螺栓孔也有堵塞现象。设备的参数:轴径Ф180mm,轴承型号22236,磨损量0.5mm-1mm,磨损宽度126mm。如不及时进行修复有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停机影响企业生产。

  振动筛轴承孔磨损的原因分析:

  1. 润滑不良,注油不及时或油管堵塞或润滑油变质。

  2. 轴承选型不正确,轴承安装尺寸或型号不正确导致无法正常运转。

  3. 轴承的磨损以及游隙减小,由于在高温、高速、重载荷的情况下运行,轴承的磨损以及轴承的内圈温度升高,热膨胀量增大导致轴承的径向工作游隙减小。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企业采用了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利用材料特有的机械性能和针对性的修复工艺在线修复轴承孔磨损。

  振动筛轴承孔磨损修复方案如下:

  利用轴承孔未磨损位置为基准,上车床找正处理,以保证修复后的同轴度满足设备运行范围内,并满足轴承装配要求,以达到快速恢复生产,可靠有效的修复目的。

  (1)首先拆除轴承孔,露出待修部位,并清除油污;

  (2)用氧气乙炔对待修部位除油处理,至油迹碳化无火花飞溅;

  (3)用电动钢丝刷清除轴修复位灰尘和锈迹,用砂轮片清除金属隆起毛刺后用磨光机对修复表面打磨处理,达到粗糙、无松动物、见金属原色;

  (4)根据磨损量计算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

  (5)在修复部位涂覆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均匀无气孔;

  (6)等待材料固化;

  (7)按照图纸车削至原有尺寸;

  (8)回装轴承,安装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