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输入文字显示是问号怎么办?

楼主(2022-01-14):
CAD图纸中输入文字后,CAD文字显示是问号,这是什么情况?明明用CAD输入文字时是没有问题的,怎么确定输入后就变成问号了呢?出现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由于CAD字体丢失造成的。下面,小编就来给大家讲解一下CAD输入文字显示是问号的解决办法吧!

首先在浩辰CAD中打开CAD文字显示有问题的图纸文件。如下图所示,图纸中部分文字显示成了问号。

CAD输入文字显示是问号怎么办?

1、单个文字显示为问号的解决方法

选中显示为问号的文字,在软件左侧【特性栏】中,将其文字样式修改为【宋体】。

CAD输入文字显示是问号怎么办?

2、多个文字显示为问号的解决方法

(1)选中显示为问号的文字,在左侧特性栏中查看其文字样式名称,即【Style-MCS_Chinese1】。

CAD输入文字显示是问号怎么办?

(2)输入命令快捷键:ST,打开【文字样式】对话框,在【样式】表中找到【Style-MCS_Chinese1】。

CAD输入文字显示是问号怎么办?

(3)选中文字样式【Style-MCS_Chinese1】,将其【SHX字体】设置为:bold.shx,【大字体】设置为:bigfont.shx,并勾选【使用大字体】,最后点击【应用】—【关闭】。

CAD输入文字显示是问号怎么办?

(4)此时图纸中所有使用文字样式【Style-MCS_Chinese1】的字体都可以恢复了。

CAD输入文字显示是问号怎么办?

大家在CAD绘图中如果遇到CAD文字输入后变成问号的情况时,不要慌张,可以参考上述方法来尝试解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