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工程怎么拷贝到U盘啊?

楼主(2022-01-14):
昆仑通态的工程怎么拷贝到U盘   现在有台设备再用,我想把该设备屏幕的工程拷贝到U盘需要怎么操作求大佬帮忙

网友A:
要在组态环境下进行,打开“工程”-----“工具”-----“下载工程”-----出现下载配置, 点“U盘包制作”按图操作:Snap2.jpg

网友B:
补充:需要格式成这种格式,只能读取这种格式u盘

网友C:
按照上述方法,是你需要将屏幕程序上载出来然后进行U盘文件打包,之后下载程序只需要插上U盘然后把文件拷贝到屏幕重启屏幕即可完成下载屏程序了。

我觉得你想要的是插上U盘,然后把现在运行的屏程序拷贝到U盘上,这种操作需要知道密码才可以的,而且你这样备份出来的文件也只是U盘文件,具体方法就是重启屏幕,然后进屏幕后台(方法各厂家的屏都不一样,有的是长按,有的是连续点击某一区域等)进去以后你可以看到一个菜单项,有个文件选项,然后你可以选择备份,路径为你的U盘,如果没有加密你是可以备份到U盘的,如果有密码这里就需要输入正确的密码才可以导出。

网友D:
觉得你想要的是插上U盘,然后把现在运行的屏程序拷贝到U盘上,这种操作需要知道密码才可以的,而且你这样备份出来的文件也只是U盘文件,具体方法就是重启屏幕,然后进屏幕后台(方法各厂家的屏都不一样,有的是长按,有的是连续点击某一区域等)进去以后你可以看到一个菜单项,有个文件选项,然后你可以选择备份,路径为你的U盘,如果没有加密你是可以备份到U盘的,如果有密码这里就需要输入正确的密码才可以导出。

网友E:
楼上说得对

网友F:
楼上的楼上说得对

网友G:
都是高手!

网友H:
把U盘插上  断电重新上电启动出现装载进度条的时候点击屏幕进系统  选择备分程序  选择usb  储存 ,点击确认 指到提示完成  确认就行断电拔出U盘。如果提示输入密码的话,只能找厂家了。

网友I:
学习了。都没注意过需要备份这个

网友J(2022-02-23):
楼上给出的方法都很对,希望对楼主能够有所帮助。

网友K(2022-05-17):
一楼的很准确

网友L:
一楼给出的比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