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与RS-485传输线上匹配的一些说明

楼主(2022-01-14):
对于RS-422与RS-485总线网络,一般要使用终接电阻进行匹配,但在短距离与低速率下可以不用考虑终端匹配的问题.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不用考虑匹配呢?

理论上, 在每个接收数据信号的中点进行采样时, 只要反射信号在开始采样时衰减到足够低就可以不考虑匹配.  但这在实际上难以掌握, 美国MAXIM公司有篇文章提到一条经验性的原则可以用来判断在什么样的数据速率和电缆长度时需要进行匹配;  当信号的转换时间(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超过电信号沿总线单向传输所需时间的3倍以上时就可以不加匹配.

例如, 具有限斜率特性的RS-485接口MAX483 输出信号的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最小为250ns, 典型双绞线上的信号传输速率约为0.2m/ns(24AWG PVC电缆), 那么只要数据速率在250kbps以内, 电缆长度不超过16m, 采用BOSHIKA的RS-232/RS-485转换器时就可以不加终端匹配.

一般终端匹配采用终接电阻方法, 前文已有提及,  RS-422在总线电缆的远端并接电阻, RS-485则在总线电缆的开始和末端都需产划接终接电阻. RS-422在网络中终接电阻一般取100Ω,  在RS-485网络中取120Ω,  相当于电缆特性阻抗的电阻,  因为大多数双绞线电缆特性阻抗为100-120Ω.

网友A(2022-06-17):
学习一下485和422,谢谢分享。

网友B(2024-07-23):
学习中,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