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计流量计算

楼主(2022-01-14):
现有DN30的管道输送油漆,需要计算累计流量,有公式吗?

网友A:
没装流量计吗?只读不就好了

网友B(2022-04-26):
没装流量计吗?只读就好了

网友C(2024-01-02):
这个我不会额!你学会了告诉我一声呗

网友D:
  如果没有流量计,可以这么干,将泵的频率从10-50HZ,选几个常用点,标定下每分钟的物料接出来称下,然后就累计

网友E:
流量计上如果带有通讯接口,直读是最准确的。自己算的有误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STEP 7 (TIA Portal) 中,如何实现流量累积功能? - ID: 48799854 - Industry Support Siemens  西门子标准库...

这个累计不准

参考下面这个:

FUNCTION FC 1 : VOID

TITLE ="Accumulator Flow"

VERSION : 0.1

Know_How_Protect

VAR_INPUT

  Current_Flow : REAL ;

END_VAR

VAR_IN_OUT

  Interger_Flow : REAL ;

  Zero_Point_Flow : REAL ;

END_VAR

VAR_TEMP

  Interger_Temp : DINT ;

  Float_of_Interger_Temp : REAL ;

END_VAR

BEGIN

NETWORK

TITLE =

      A(    ;

      A(    ;

      A(    ;

      A(    ;

      L     #Zero_Point_Flow;

      L     #Current_Flow;

      +R    ;

      T     #Zero_Point_Flow;

      AN    OV;

      SAVE  ;

      CLR   ;

      A     BR;

      )     ;

      JNB   _001;

      L     #Zero_Point_Flow;

      RND   ;

      T     #Interger_Temp;

      AN    OV;

      SAVE  ;

      CLR   ;

_001: A     BR;

      )     ;

      JNB   _002;

      L     #Interger_Temp;

      DTR   ;

      T     #Float_of_Interger_Temp;

      SET   ;

      SAVE  ;

      CLR   ;

_002: A     BR;

      )     ;

      JNB   _003;

      L     #Zero_Point_Flow;

      L     #Float_of_Interger_Temp;

      -R    ;

      T     #Zero_Point_Flow;

      AN    OV;

      SAVE  ;

      CLR   ;

_003: A     BR;

      )     ;

      JNB   _004;

      L     #Interger_Flow;

      L     #Float_of_Interger_Temp;

      +R    ;

      T     #Interger_Flow;

_004: NOP   0;

END_FUNCTION

网友F(2024-07-22):
问题提的不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