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动手轻松连接三菱PLC

楼主(2022-01-14):
前言:三菱PLC广泛应于工业控制领域,是一款性能高、稳定性强的PLC设备。此文档将介绍如何使用EG系列网关通过串口连接三菱PLC,并添加到EMCP物联网云平台,实现电脑Web页面、手机APP和微信对三菱PLC的远程监控和控制。网关可连接FX1N,FX2N,FX3U等三菱PLC,以下主要以三菱FX3UPLC为例。

一. 准备工作

1.1 在对接前我们需准备如下物品

1)     三菱PLC一台,和自带的编程电缆。

2)     河北蓝蜂科技的EG20网关一台,天线和电源适配器(以下用EG20作为实例)。

3)     SIM卡一张,有流量,大卡(移动,联通或者电信卡)。

4)     联网电脑一台(WinXP/Win7/Win8/Win10操作系统)。

5)     电工工具、导线若干。

1.2 EG20网关准备工作

网关相关技术参数与使用说明,可参考《EG20用户使用手册》。

1、 保证网关可以正常联网,可通过4G卡(移动/联通/电信流量卡,大卡)联网(需接上随网关附带的天线)或通过网线联网(需将路由器出来的网线接到网关的WAN口);

2、 网关接12V或24V直流电源,上电。(注意,电源正负极不要接反)。

1.3 PLC准备工作

PLC连接电源(注意电源是24VDC还是220VAC),将编程电缆插上PLC的COM口,另一端连EG20的RS232或PLC的485串口连接到EG20的485A和485B接线端子。以国产FX3UPLC,R232接口为例,如下图:

二. EMCP平台设置

用管理员账号登录EMCP平台(建议使用360浏览器极速模式、浏览器(Chrome)或者支持Chromium内核的浏览器),对EMCP云平台进行设置。具体操作参照《EMCP物联网云平台用户手册》。登录EMCP后首先进入设备列表显示页面,因为我们未创建任何设备,所以是一个空页面,我们需要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2.1 新增EG设备

步骤:点击【后台管理】(只有管理账号才有此权限)→【设备中心】→【EG设备管理】→【+新增】→    填写设备信息→点击【保存】。其中,【设备名称】必填,其余选项均可选填。

2.2 远程配置网关

EG设备管理网关配置中最主要两个地方需要配置,一是配置串口通讯参数,二是创建三菱协议驱动,下面分步骤对此功能进行讲解。注:网关只有在线后才可以进行远程配置。

2.3 网关绑定

步骤:点击【保存并下一步】后进入【②:网关、仪表管理】,填写【SN编号】和【验证码】→【保存并下一步】

SN和验证码在网关的机壳标签上,SN为12位纯阿拉伯数字,验证码为6位英文字母,【备注】可以根据需求填写,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并下一步】。

此时在右侧“网关基本信息中”可以看到绑定的网关是否连接到平台(成功登录平台可以看到“在线”绿色字样,如果不成功则显示“离线”灰色字样,此时请检查网络或网络信号)。

2.4 通讯参数设置

我们需要用RS232跟设备进行通讯,所以我们要设置RS232的通讯参数。步骤:点击【通讯口配置】→选择【RS232配置】在弹出窗口中设置【波特率】【数据位】【数据校验】【停止位】通讯参数→点击【保存】。

2.5 创建设备驱动

在通讯参数设置完成后,点击界面中央的【添加驱动】→填写设备驱动信息→【保存】。或者点击【+新增】也可以进行添加驱动的操作。

基本配置介绍:

【通讯口】:在下拉选项中选择RS232。

【通讯口配置】:此按钮可设置通讯口参数,和之前的步骤设置相同,如果之前设置过,则不需要再次点击此项。

【驱动名称】:必填项,自定义即可

【品牌】:必填项,选择“三菱”。

【型号】:必填项,选择“FX3U”。本例为FX3UPLC,根据自己PLC型号选择对应型号。

【设备地址】:三菱PLC没有设备地址,默认1即可。

高级配置介绍:

【最小采集时间】:是网关采集设备数据的时间间隔,单位:ms。如设置1000ms,即网关1s采集一次设备数据。

【通讯等待时间】:网关接收通讯数据等待时间。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默认1000ms。

【16位整型】、【32位整型】、【32位浮点型】:是指对应数据类型的解码顺序。如果厂家给的表格没有标明,建议不要进行修改,直接选择默认即可。

【分块采集方式】:0— 按最大长度分块:采集分块按最大块长处理, 对地址不连续但地址相近的多个分块,分为一块一次性读取,以优化采集效率;1— 按连续地址分块:采集分块按地址连续性处理,对地址不连续的多个分块, 每次只采集连续地址,不做优化处理。直接选择默认即可。

【4区16位写功能码】:写4区单字时功能码的选择。直接选择默认即可。

2.6 添加变量

步骤:点击【③:变量管理】→【+添加变量】→填写变量信息→【保存】。

变量介绍:

【仪表、PLC】:必填,选择刚才创建的三菱FX3U即可。

【变量名称】:必填,自定义即可。注意不能有重复的名称。

【单位】:非必填,自定义即可。在列表展示时,变量会带上单位展示。

【寄存器类型】:必填,填写对应三菱PLC寄存器寄存器类型。

【寄存器地址】:必填,地址填写时不带寄存区标志符,与实际寄存器地址一致。

【数据类型】:必填,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即可。

【小数位数】:非必填,根据需求填写。

【死区设置】:非必填,默认即可。根据需要填写即可。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考后面“?”帮助。

【状态列表】:非必填。可将数值直接与文本映射。如值为“10”,映射字段为“设备故障”,则当采集到变量的值为“10”时,会直接在设备监控和历史报表中显示“设备故障”。

【数值运算】:非必填。可将采集到的数据根据填写的公式进行计算,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考后面的“?”帮助。

【读写方式】:可根据需求自行修改该寄存器的读写方式,默认为只读。

添加完成后,【变量管理】如下图所示,此时可以点击【数据测试】按钮检查变量值能否采集到,或者值是否正确。

2.7 报警信息设置

可以根据需要给变量设置报警,当产生报警时,会在电脑网页端进行报警展示,在手机APP和微信进行报警推送。设置步骤:点击需要报警的变量后面的【报警】→【新增】→填写报警信息与条件→【确定】。如下图所示:

2.8 历史报表管理

创建完变量后可以点击“④历史报表管理”根据自己的需求创建历史报表。【历史报表】可以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下,来记录历史数据,【历史曲线】是根据报表生成的曲线,方便客户以曲线形式查看变量变化趋势。如下图界面所示:

周期存储:按照固定时间间隔,定时对数据存储记录。

条件存储:当某一变量到达一定条件,对部分数据进行“间隔存储”或“单次存储”。

变化存储:当某一变量变化超出一定范围后(高低限),对部分数据进行单次记录(如:某一数据报警后对关联数据进行记录)。

2.9 画面组态

点击【⑤组态管理】即可进入组态管理界面,此处可以设置数据监控中的展示方式(组态展示或列表展示,默认为组态展示)。可以在此处选择使用组态展示形式来展示对应数据规则。

如下图界面所示:

点击界面中间的组态界面列表后方的【编辑】项,进入编辑页面。通过组态编辑页面我们可以任意绘制图片、文字、数显框、按钮、指示灯、管道、设备等控件,详细功能请参考《EG设备组态编辑使用说明》。

用户登录EMCP平台,点击”三菱PLC“设备的图片或设备名称进入EG设备即可查看、修改相关数据。

三. 注意事项

1、三菱PLC设备地址默认为0,三菱编程口为RS232/422通讯方式,不需要进行地址的设置,所以只能一对一使用;

2、三菱FX编程口通讯参数默认为9600、7、1、偶校验。其中FX1N、FX2N、FX3U可以支持19200、38400波特率,其他型号只支持9600波特率,当使用232BD通讯模块通讯时,其参数要设置为固定的9600、7、1、偶校验。

3、EG10只支持1个三菱驱动,如果不小心创建了多个三菱驱动,可能会导致所有的三菱变量读取错误,只能删除所有的三菱驱动从新创建驱动,才能解决问题。

4、如果EG10网关的旧版本不支持三菱驱动,如果创建了三菱驱动,无法创建变量,也无法删除三菱驱动,此时升级网关后,必须同步数据才能使用该三菱驱动。

5、EG10不支持三菱驱动和modbus驱动之间的相互修改,修改后,会导致数据读取错误;驱动不支持三菱品牌下,三菱型号的修改,如果修改了,会导致数据读取错误。必须删除所有的驱动重新创建才能解决这两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