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PRO中蜂鸣器功能的脚本该如何写

楼主(2022-01-15):
软件为MCGSPRO

想实现以下效果。

两个或更多变量,

当其中一个变量超限时,引发蜂鸣器声响(有节奏的滴滴声那种),

能通过按钮进行消音(即使该变量还处于超限的报警状态)。

在消音后,如果数据回落再次超限后,要能再次蜂鸣。

在第一个变量在报警状态下被消音后,如果第二个变量也超限引发报警了,蜂鸣器要能再次工作,

也可通过按钮进行消音。同样的,在数据回落后再次超限后,同样要能再次蜂鸣。

最后一个要求,如果无人值守的状态下,引发蜂鸣声响后,如果没有按钮消音,

蜂鸣声响要能一直维持(即使数据已经回落到限值以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 控制器要做的

 触摸屏可以弹报警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 控制器要做的 触摸屏可以弹报警信息



组态应该能做吧,就做一个单纯的模拟界面

网友C:
函数!Beep()调用蜂鸣器,消音的目的是什么?需要手动启动还是自动启动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yeron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个应该是 控制器要做的 触摸屏可以弹报警信息】进行回复:        -------------------------------...



嵌入式组态的确是可以做的,因为前任工程师就是这样做的,

因为离职的时候有些不愉快,只留下了编译后的U盘下载文件,没有留下工程,要不然看看脚本就能领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函数!Beep()调用蜂鸣器,消音的目的是什么?需要手动启动还是自动启动蜂鸣器...



消音的目的就是有人值守的时候怕吵,我做的是报警后屏幕上会有闪烁及颜色的变化,消音后颜色及闪烁状态不会消除。报警状态实际解除后,靠复位操作取消闪烁状态。

--------------------

!Beep()  这个函数我试验过,但是发出的声音不是想要的那种有节奏的滴滴声,而是那种持续的略嫌刺耳的尖锐声,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脚本和函数没领悟到位的原因?

我目前写的就是条件满足时执行一个循环函数(打开蜂鸣开关---指定长度鸣叫300毫秒---关闭蜂鸣开关---休眠300毫秒),勉强达到了滴滴的声响效果,可是知识有限,在报警的状态始终不能实现消音的功能。

------------------

是自动启动蜂鸣器。条件满足就触发蜂鸣器,不消音或复位就一直发出声响(即使报警条件已自动解除了)。

网友D:
出发报警条就可以设置蜂鸣器了

网友E:
可不可以把你的脚本贴出来,然后给你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