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高速脉冲输出端口和低速脉冲端口的本质区别,能否相互替换?

楼主(2022-01-16):
如今的情况是想使用plc的PTO高速脉冲控制伺服控制器,但伺服控制器比较老所使用的是低频脉冲:最大频率(pps)为200k,最小脉宽(us)为2.5。高速脉冲输出io的最大频率为4M,最小脉宽为0.125。能通过调节输出端口的属性实现吗?plc品牌是罗克韦尔的mic850 qbb,伺服控制器是松下minas a系列 msda0。下图是罗克韦尔的编程软件ccw添加轴属性中的设置关于对脉冲的参数设置部分。

网友A:
不能

高速输出它的硬件和一般输出有区别的    如果可以随意改的话  就没有所谓的哪款PLC能带几个轴的问题了   直接所有的输出全都可以带了。

网友B:
个人理解:一般情况plc低速通道位集电极输出(24V),高速通道差分输出(只能是5V),集电极输出目前我是没有听说谁能做到4M速度的,高低速代表极限速度频率,信号波形都差不多,只是信号电压不同

楼主: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我打算使用pto的高频脉冲输出io能实现对伺服集电极开路连接方式下位置控制,不知道这个脉冲是否有效,在实物实验过程中是没有反应的我想确定一下问题所在,有没有能在不替换设备的情况下,将这条路走通。下图是我的接线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我打算使用pto的高频脉冲输出io能实现对伺服集电极开路连接方式下位置控制,不知道这个脉冲是否有效,在实物实验过程中是没有反应的我想确定一下问题所在,有没有能在不替换设备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IND"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我打算使用pto的高频脉冲输出io能实现对伺服集电极开路连接方式下位置控制,不知道这个脉冲是否有效,在实物实验过程中是...



那是那这个划分的嘛

那我想请问一下晶体管输出的情况是不是都是集电极开路的形式,然后各个厂家对于高速脉冲输出端口的定义差别在哪里?伺服控制这边我打算用集电极开路的形式,然后由于我这边的电源为24V,我在puls和sign上都串了个限流电阻

硬件连接是这样,然后plc用的ab的mic850 48qbb,直接使用ccw中的位置控制相关的功能块输入之后没反应

网友D:
这个好像见过,是老池你吗?

网友D:
看你问了这么久了,为什么不真正上手试一下呢,你所说的这些都不成问题的,可以设置的。

网友E:
高带低没问题,低带高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