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六轴运动控制器OUT指令介绍

楼主(2022-01-17):
一、 [OUT]输出指令

1 概要

OUT指令是对输出继电器(Y)、辅助继电器(M)、状态继电器(S)、定时器(T)、计数器(C)进行线圈驱动的指令。对输入继电器不能使用。

(1)指令格式

(2)对象软元件

2 功能和动作说明

(1)使用位元软件时

用OUT指令编写的软元件,根据驱动触点的状态执行ON/OFF。

OUT指令为继电器线圈驱动指令。将线圈前的逻辑运算结果输出到指定的继电器,使其触点产生相应的动作。逻辑运算结果为1,继电器闭合;结果为0,继电器断开。

并联的OUT命令能够多次连续使用。

下面的程序举例中,接着OUT M100的OUT M101就是这样。

但是,对同一软元件编号,使用多个OUT指令时,会变成双重输出(双线圈),请注意。

(2)使用定时器和计数器时

在针对定时器的计时线圈和计数器的计数线圈的OUT指令后需要加上设定值。

设定值可以使用10进制数(K)直接指定,也可以使用数据寄存器(D)或扩展寄存器(R)间接指定。

1) 直接指定

以10进制数(K)设定定时器、计数器的设定值。

2)间接指定

可以在数据寄存器 (D)和扩展寄存器 (R)中设定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设定值。此时,数据寄存器(D)和扩展寄存器(R)的当前值即为定时器的设定值。在驱动定时器或计数器之前,需要事先通过赋值指令、人机界面等将设定值写入作为设定值使用的数据寄存器 (D)和扩展寄存器(R)中,且要关注所使用的定时器或计数器的设定值范围,超出设定范围可能会造成运行异常或得不到预设的结果。

3)定时器、计数器的设定范围

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设定值的设定范围以及实际的定时器常数、OUT指令的程序步数(包含设定值 )都参照下表所示

3 注意要点

(1) OUT指令中使用的软元件,不能直接用变址寄存器(V、Z)进行修饰。

(2)使用特殊内部继电器 (M)、定时器、计数器时,程序步按照上述的“定时器、计数器的设定范围”中记载的内容增加。

(3)32计数器的设定值中,请勿使用数据寄存器(D)和扩展寄存器(R)的末尾编号。

4 程序应用

并列的OUT命令能多次连续使用,上图中OUT M100后紧跟着OUT T0。

X000导通(ON)Y000输出,X001闭合(OFF)M100输出,T0定时1.9S后Y1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