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标接线标准问题--号码管编号

楼主(2022-01-17):
到了一家新公司

如图所示这条线,在PLC端的号码管是  -50A3Y20,在中继端的号码管是 -72K1A2。

请问熟悉欧标的大佬,这样标线号是欧标规定的吗?

为什么不能像国内一样,一条线 两端号码管一致呢?

网友A:
Eplan里面就是这么画的,这样容易定位线两端连的是什么,但是也不尽然,有些人直接使用数字编号

网友B:
编号有国家相关规则,但是很多人不善于拘泥于规则,为方便自创一些编号。但是效果都一样。

只要客户不认真,你也不必太较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号有国家相关规则,但是很多人不善于拘泥于规则,为方便自创一些编号。但是效果都一样。只要客户不认真,你也不必太较真!...



现在公司里的 工程师说 欧标就是这样的,两头编号不同。  编号相同的违反欧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lan里面就是这么画的,这样容易定位线两端连的是什么,但是也不尽然,有些人直接使用数字编号...

现在公司里的工程师说 欧标就是这样的,两头编号不同。  编号相同的违反欧标,是这样吗?

网友C:
欧标繁琐     先得知道元器件编号   然后理线从哪里来的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网友C:
这个线标规则接线的人是方便的  维修的就很烦了  线标对维修的更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线标规则接线的人是方便的  维修的就很烦了  线标对维修的更有用...

请问欧标是这样规定的吗?

网友D:
这是线号对标,熟悉图纸直接能找到位置,搞数字编号没有什么含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yerone"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这个线标规则接线的人是方便的  维修的就很烦了  线标对维修的更有用...请问欧标是这样规定的吗?...



50A3Y20   72K1A2   定位了接线的位置   但是不看图纸不知道从哪来 去哪了    所以说接线的人是方便的  维修的人没有图纸会很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线号对标,熟悉图纸直接能找到位置,搞数字编号没有什么含义



欧标是这样规定的号码管标准吗》、?

网友E:
你可以查一下百度 Eplan 线号命名。 有些企业是根据实物来定义号码管的编号的。这样可以做到一一对应,编号唯一。德企一般都是这样标号的。至于是不是欧标我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