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表示很冤枉,这些故障真的和我没关系呀!

楼主(2022-01-17):
变频器是变频调速装置的简称,因其出众的调压调速性能、丰富的各种辅助功能以及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变频器正被大量用户所使用。但由于变频器自身为硬件电子技术和软件单片机程序,融合为一体的工控设备,其故障率也是相对较高的。以至于部分电工形成了一遇到变频器报错,便必定认为是变频器出现问题的误区!

为了能直观地让这部分同行认清这一误区,特为大家选取两起变频器被冤枉的维修实例,加以说明:

案例一

2018年7月,某机械加工厂所用45KW某品牌变频器在一次停电检修后,合闸启动运行不久报出“输入侧缺相”故障代码。该厂同行遂使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R、S、T输入端电压,结果显示三相间电压均为正常的385V!

有鉴于此,该同行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变频器内部针对三相输入端电源监测电路,发生损坏所致,为此联系我进行检修。

到场后我再次测量输入端电压,结果一切正常。可当我启动变频器后,不到一分钟便报出故障代码。就在我也认为是变频器内部电路发生故障准备进行拆机作业时,突然想到在报出故障前,变频器上级停/送电用断路器似曾发出类似电弧放电的“嗞嗞”声!为此我决定先将断路器拆开看个究竟,不料这一拆之下故障原因水落石出——该断路器中一相的动静触点已有十分严重的烧蚀,其接触面积仅为正常时的1/6不到!在更换新断路器后,该故障现象得以排除。

案例二

无独有偶今年三月份,我跟同事们在单位值班时,一台控制输送皮带机的30KW变频器报出“输出端缺相”故障代码。一同事起先怀疑是电动机出现问题导致的,便对其展开测量,可是结果却表明电动机很正常。于是乎,该同行理直气壮地判定是变频器内部针对输出端电压、电流检测电路发生损坏所致!

我接手后,先将变频器输出端电缆拆下并将其启动,在此过程中测量其输出电压,结果三相电压正常而且变频器并未报出故障。联想到同事已将电动机损坏的嫌疑排除,我不禁想到是否是负载电缆出现问题所致?经检测后故障原因得以查出——该条长约80米的电缆一处因受滑落石块压砸,而引起电缆一相芯线受损,继而导致该相芯线烧断!

当初在面对变频器这两起故障时,部分同行甚至是我自己都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从而忽视了针对变频器外围输入、输出关键器件的检测!在此希望大家能通过以上两起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汲取教训,免得费时费力还白白冤枉了无辜的变频器!

内容来源:网络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初入设备行业应当由那些开始学习下手,很是无头须以前做电路板维修现在年龄转业想做设备维修行业。好像很难找到起点?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C:
实实在在的维修经验分享,感谢!

网友D:
确实,很多时候是变频器报警,但是故障在外围。处理过多次上位机PLC过来的信号引起的报警!

网友E(2022-02-19):
随着设备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很多机械故障也会出现电气故障代码。以后维修的重头戏要换成电气主导了

网友F(2022-08-10):
学习了,确实变频器的外围故障首先得排除清楚,然后才能作出有效判断。

网友G:
处理这类故障,一块钳形电流表就轻松解决。